[家电] 拆解小米蓝牙温度计顺便改装用5号电池增加续航

楼主(2025-07-27):
CR2032续航有些拉胯,差不多2到3月换一次。

改用碱性5号续大幅增加,告别频繁更换

花了点时间画了图纸

网友:
小米蓝牙温度计

网友:
既然可以自己打印外壳,不妨装个小的太阳能电池板,估计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改锂电池好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磷酸铁锂(或者法拉电容)+太阳能是完美方案
磷酸铁锂是因为它耐储存,满电储存不影响电池容量+太阳能,基本就再也不用担心寿命问题了
小容量法拉电容的话,配上太阳能,足够给这种超小电器使用了,寿命我就不确定了,法拉电容寿命这方面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磷酸铁锂(或者法拉电容)+太阳能是完美方案
磷酸铁锂是因为它耐储存,满电储存不影响电池容量 ...

这思路好

网友:
我就用过期像机电池一粒电池估计能用到设备淘汰

网友:
如果有可能,还是直接使用锂电池更好

网友:
这个不准备换了

网友:
3D打印啊,强大

网友:
3D打印的不错

网友:
有设备真好

网友:
用再差的电池也不至于3个月换,起码都能撑半年9个月。

网友:
外观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自己打印外壳不错

网友:
都是勤俭持家的好能手
人家天天琢磨减少尺寸,咱们就天天想着怎么节能。

网友:
我在PDD上买了一个,也是3D打印的,6块钱,我装的耐时的铁锂电池,容量大而且不怕漏液

网友:
厉害了~会自己建模就是好,学不会表示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