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电压输出充电头,怎么确定具体输出电压?

楼主(2025-07-27):
之前一直没注意到,这种多电压输出充电器很常见,这个充电头如何确定具体多少输出?

网友:
要看用电设备,会自动出电压,是里面的其中一种电压

网友:
直接出5v,和手机协议匹配才升高输出电压

网友:
通过快充协议确定。
例:
充电头:客官好,这是菜单,我们店里有5v/9/12/20/,电流有1A/2/3A/,请问您要点什么菜?
手机(骗子):老板,来个9V/2A的,快点上。
充电头:好嘞,马上来。客官,这是9V/2A,请慢用。

网友:
楼上全都正确。

网友:
有协议时按协议,没协议时输出5V。

网友:
需要配套数据线加协议才能满足电压变化

网友:
必须有芯片协议握手成功后才可以触发

网友:
会根据设备,自动调电压

网友:
靠协议握手,不过小米的是私有协议,用诱骗器和其他品牌电器不一定能用。目前用诱骗器试120W的,没有12V档位

网友:
充电器的协议芯片和手机对话,手机给出可以9v输入,协议芯片随后调整电压反馈给光耦,通过光耦反馈到前级电源芯片,提高输出电压,直至后级输出到9v,之后协议芯片维持电压反馈控制在9v。

网友:
对不上协议的默认5v输出,不过目前基本上除了苹果,但凡一个智能机也支持9v快充,当然,前提是你得用4芯的充电线,只有2芯正负的充电线缺少了2根数据传输线,无法读取充电头协议,只能默认5v

网友:
通过信号线,握手后,由手机和充电头之间协商输出电压和电流。充电头会按自己能力尽量供给手机需要的最高功率。
如果通讯不上(协议不匹配),那就输出5V。

网友:
现在小米67W以上的充电头,不再默认输出5V了。标准线,但在C座上只接二根线,测试时没有5V输出,在示波器上还看到了反向脉冲。

网友:
用协议触发不同的电压的,没协议就是输出普通的5V电压

网友:
据说是协议,一般都是5V

还没用过这样的,有点怕弄坏了设备,因为看到已经有损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