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今天高价买了台函数信号发生仪:CALTEK CA1640P-01

楼主(2025-07-27):
自己还不知是什么就买回来了。。。开始是想可以发出方波做个脉冲信号源。有时可以测试伺服和步进。。。可想法是好的 行动力又不行可能又会是一个烂尾工程 了。。。

型号是:CAUEK CA1640-02型函数信号发生器/计数器

这个看不是什么大牌子。。不知怎么玩。
第一回知道有这工具。。
还很新嘛。。可是看日期是18年校准的。。

斗胆接电开机

没有炸

没坏?

按键 旋钮都 是好的。、

网友:
这玩意儿得有详尽的说明书,我也不一定会用。

网友A:
功能        范围/选项        操作控件
频率调节        0.2Hz–2MHz(7档)        RANGE键 + FREQ旋钮
波形选择        正弦/方波/三角/锯齿/脉冲        WAVE键 + DUTY旋钮
幅度调节        1mVp-p–20Vp-p(开路)        AMPL旋钮 + ATT键
占空比调节        10%–90%        DUTY旋钮
外测频范围        0.2Hz–20MHz        外测频接口 + FUN键
万能的淘宝,我看还有人再卖去请教老师傅试试,不过这种可调波形,日常用不到哈

网友:
很高大上的样子,不过用途虽多但用处真的不多

网友:
好好研究吧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这在当年都很牛啊

网友:
开机:happy you,好冷的笑话

网友B:
只是为了测试步进电机 买个30块的带段码液晶屏的PWM发生器就行了 手动扭调整占空比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为了测试步进电机 买个30块的带段码液晶屏的PWM发生器就行了 手动扭调整占空比和频率 ...

啊,家里有迅捷的触摸屏plc其实完全可以自己编程,搞两个输出点输出正反转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        范围/选项        操作控件
频率调节        0.2Hz–2MHz(7档)        RANGE键 + FREQ旋钮
波形选择        正弦/方波/三角/锯齿/ ...

这做维修的。就用的到。

楼主:
我也不懂。。买了再说。哈哈,,,,主打一个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        范围/选项        操作控件
频率调节        0.2Hz–2MHz(7档)        RANGE键 + FREQ旋钮
波形选择        正弦/方波/三角/锯齿/ ...

谢谢你这个图好也。。。这机器好啊。。

网友:
现流行的信号发生器是液晶屏了,有波形显示

网友:
这个开机画面挺温馨的:happy you

网友:
我觉得没啥用的,当一个摆设吧。

网友C:
没用过这东西,但看起来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东西,但看起来应该可以用吧

可以的。。回头买个显波器。看看。输出正常不。

网友:
功能比不上现代几百元的任意波形发生器
不过,这台带功率输出是亮点,可以输出1Ap-p电流,50Vp-p电压,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硬件程序员一定是个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