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款老式节能灯的拆解评测

楼主:
我在地下室发现了以前换下来的节能灯,它们算是很久以前的产品了,在如今这个LED烂大街的年代这些都成了稀罕物件。这5款中有2款是知名大厂飞利浦的产品,有一款外形小巧,品牌是“秋田”,还有一款品牌为“业电”,最后一款外观像是杂牌的,品牌是“能之宝”。

从上到下依次是秋田、大飞利浦(常见的螺纹口灯头)、小飞利浦(小一号的灯头,冰箱灯头):

以下2款,业电、能之宝:

首先出场的是秋田节能灯,功率为5瓦,样子十分小巧:

参数如下,输入电流只有40毫安,功率因数0.55:

拆开:

老式的电路板工艺,但是做工还算可以:

电路板正面,元器件满满当当的,还好功率不大不易过热:

主电容400伏1.8微法,节能灯的纹波标准比手机充电器等更低,同功率可以使用较小电容:

输入端有保险电阻,位于引线位置:

电路板做工中规中矩:

整流二极管为对称式排布,磁环磁芯有蓝色涂层,而非廉价的黑色磁环:

总体评价:外壳使用了阻燃材料,电路有保护设计,安全性无顾虑。虽然和顶级产品有差距,但电路板设计上算是用心了。得分:四颗星(满分为五颗星)。

第二款是大飞利浦:

参数如下,功率5瓦,输入电流35毫安,光通量230流明,还标注了光效46流明每瓦(这个数值可能只有如今LED的一半大小,科技发展真快):

外壳较紧,只有借助石头,难以无损拆解:

内部同样是插件电路板,电容疑似受到高温烘烤变色了:

元器件选材较好,电阻采用5环高精度电阻,输出有接线柱绕接可防止短路:

板子反面已经烧毁了:

电感线圈使用白色的骨架绕制,比常见的黑骨架电感高级:

主电容1.5微法:

三极管型号是“2611B”,不是常见的13001或13003:

输入端有滤波电感,对减小EMI有积极作用:

线路板整体布局图:

总体评价:采用阻燃外壳,壳体较为坚固,内部电路选材好,设计合理。得分:五颗星。

第三款为小飞利浦:

参数:5瓦,235流明,输入电流35毫安,光效比大飞利浦高1流明(可能是测试误差):

这种灯头用于小型台灯等小型灯具,以前的冰箱灯也在用:

开始拆解,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下手轻点了:

内部和大飞利浦相似,白色骨架电感,飞利浦一贯风格:

电路板以接线柱连接灯管可靠性较高:

三极管是13001,可能这个灯批次要早一些,没有用上专用三极管:

这个灯输入端配置更加“豪华”,不但有滤波电感,还有薄膜电容:

主电容是1.2微法:

拍几张主板艳照欣赏一下:

总体评价:同大飞利浦,EMI抑制做的较好。得分:五颗星。

第四款为业电品牌:

功率11瓦,电流90毫安,功率因数0.55(这种小节能灯功率因数都不高):

外壳比较容易拆开,里面的线路板做工较为粗糙,明显不如飞利浦:

输出端以绕接方式连接,铜线套有绝缘管防止搭接:

主电容为3.3微法,但体积较小,用的应该是普通电容,耐热能力较弱:

三极管型号是2482S:

元器件歪歪扭扭,生产自动化程度不高,引脚还有些生锈了,元器件都是铁脚元件,质量不尽人意:

输入端有黄腊管,里面包的是保险丝:

如图,采用了小号的玻璃保险丝,这种保险丝一般用于直流或低压电子电路,用在市电中可能会因灭弧能力不足导致爆裂,不同与采用保险电阻的款式,这种设计的节能灯在上电时还会对电网造成冲击:

总体评价:该节能灯选材与做工明显逊色与前三款产品,采用铁脚元件与手工插装工艺,自动化程度较低,主电容是普通电容,耐热性能较差,输入保险用的是小号玻璃管保险丝,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灭弧能力和抑制冲击能力较为逊色。灯管引线套有绝缘管是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得分:二颗星。

第五款是能之宝品牌,外观见图:

参数,40毫安,没标功率,估计是5瓦的:

拆开,这个很好拆,强度不咋样:

这个灯的灯管输出端直接是拧上去的,线头是软的容易变形导致短路烧毁:

做工较为粗糙,元器件布局不太整齐:

主电容是2.2微法,管子型号是13001,最常见的管子:

磁环上的绕线是绝缘线与漆包线混用的,元器件的引脚没有生锈,用的是铜脚件:

输入端整流桥的右侧,有灰色的保险电阻,能起到保护电路与抑制冲击的双重作用:

总体评价:这款节能灯做工中规中矩,电路有保护设计,不足之处在于输出接头容易短路,元器件不太规整。得分:三颗星。

下期节目预告:《4款LED球泡灯的拆解评测》。

网友:
辛苦了,当年我多修了这类灯了。

网友:
当年的工艺要求还是挺高的,回头看看现在led的驱动工艺,有些只要能亮就行,能省则省!

网友:
这种灯的板子反而不是最容易坏的,最容易坏的是灯管,灯管容易发黑然后烧一头

网友:
节能灯节能不节约钱,问题就在于镇流器的质量

网友:
不知道这些电路板还能有什么用途

网友:
还有销量很大的欧普

网友:
谢谢分享,当年对比白炽灯,到可以算节能的,现在就不如LED了

网友:
辛苦了,太长了,你就说这几个品牌的,哪个最好,顺序是什么就行了

网友:
这灯里面好像对人不好,,不要去拆把,,丢了,

网友:
这种含水银,不环保

网友:
这玩意还能修吗?

网友:
技术在进步,老式节能灯比现在的LED灯复杂得多。

网友:
拆解详细,评测完整,好评,要是能把结果做到一张表里面对比显示出来就是专业了

网友:
节能灯被LED取代了,论光源节能灯比LED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