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志高空调内机滴水,拆下外壳无法清理(已解决)

楼主(2025-07-28):
老式志高空调内机漏水,看了很多视频,以为卸下外壳就可清理。

结果是卸下外壳后,发现仍然不能清理出水口,因为水槽、出水口都是隐藏式的。
哪位高手清理过这种结构的?

已解决,仔细看出水管,内机下部中心刚好有个接头。拔开,右侧粗管大口吸了两口黑垃圾,又向内吹了几口清水,通了,问题解决,看2图。

网友:
继续拆呗,看起来很脏

网友:
找个像皮球,在水管出口反向吹气,一般都是堵住了

网友A:
巧了不是,我有刚修了我家空调室内机漏水的问题。我的是接水盘出水口的伸出嘴直接断开了。也是神奇……我家空调海信的,内机拆了外壳,接水盘不能单独拆,我家其他空调是松下的,以前也拆过,接水盘是可以单独拆下来,比较好修。

网友B:
老空调修起来比较吃力,但是质量都比现在好了。

网友C:
出水管能够到的话用力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空调修起来比较吃力,但是质量都比现在好了。

你说的没错。我的空调2005年装的,今年刚好20年了。除了自己补了两次冷媒外,没出过任何问题。冷媒R22,网上十几块钱一小瓶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水管能够到的话用力吹

条件所限,完全够不到出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不是,我有刚修了我家空调室内机漏水的问题。我的是接水盘出水口的伸出嘴直接断开了。也是神奇……我家 ...

和我的差不多吧,接水盘是隐藏起来的,不能单独拆。

网友:
排水洞口堵住了

网友D:
这个地方有个接头

网友:
不用修了,20年的空调也该换新了。

网友:
应该可以继续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有个接头

我也发现了。已经拆开了。通往内机的粗管我用嘴吸了两口黑垃圾,又向内吹了几口清水,这边通了。又向通外边的细管吹气,没阻碍。
等会儿装好外壳后再试。

网友:
拆呀,拆开清洗顺带找漏水

网友:
从排水管往里吹气是疏通排水管的最简单办法,不过很多时候是排水管的高度低了导致水流不出去。
听说室内机滴水是因为空调的制冷剂缺了一点,感觉不到制冷效果的差异,但是会导致室内机的散热片上半部分冷而下半部分不冷,冷凝水不能顺流而下,都聚集在上半部分,积累多了就被风扇吹出来了,这种情况加点制冷剂就好了。

网友:
内机和往外排水的管子中间有接头,打开两边通通,透气了在拿水冲一下

网友:
一个一个配件拆,反正我看论坛里的高手都蛮闲。

网友:
是不是出水口堵了,反向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