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推荐一下好的用电池的除尘设备

楼主(2025-07-28):
以前用的是直接接插座的吹风机,吹的干净,但是个头有点大,携带使用不方便。
请问有没有用电池的,但是风力效果和接插座的差不多的?
前几年买了个恩柏盛的,170多元。但是效果不咋地。

网友A:
暴力风扇,一种是小口径那种,一种是大口径那种

网友:
现在不是很多涵道电机改的吹风机嘛,可以看看

网友:
进来观望下。

网友:
风大有2个维度,风量和风速,见一般测试都是吹电子秤,同样的重量可能是速度快风量小,也可以是风量大(受力面积大)风速小。
鉴于如上,就看你的需求如何了,大空间作业比如吹地上的树叶,就需要大风量。,一般狭小空间作业,都是风速比风量重要。
不考虑多级涵道加速,一般来说,都是转速越快,风速越快,
最近很火的一款11W转的戴森款风机就不错,一般带驱动也就30多元,自己9.9买个博世壳,改装上去妥妥的。价格便宜,通用电池。

黄鱼好像有高手自己绕线的,贵一点,好处就是,能根据你的工具去绕线,比如你用18V的,叫他提供18V的绕线风机,然后买个18V的壳装上去,丑是丑点,但是能解决电池问题,这本身就很划算,很轻便。

楼主:
谢谢各位,开眼界了,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B:
楼上讲的最近很火的一款11W转的戴森款风机,我查了一下价格,整套正品要两千多,单独买个裸机也不便宜;话说,你用这么大的吹力做什么呢,要是当吹风机,估计头皮都会吹掉了,还要花钱修复发根。

网友C:
大有4712,可三挡调速,用着不错

网友:
看你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小口径暴力风扇适合吹小地方,但是续航很短,半个小时。大口径暴力风扇不便宜,好的电池也要一百多了。

网友:
如果是设备除尘需要大风力的话,用那种一体化的洗地机或吸尘器无刷电机自制吹尘器是可行的。不过那种电机虽然自带驱动板但工作电压大都是6串锂电池21.6V的,如果使用常见的5串18V电动工具电池的话,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优势,续航太短容易低电压保护。我开始是用添可洗地机电机制作的吹吸两用机(电子设备吹尘及压缩收纳袋抽真空),风力够猛但只能短时间使用,体验差些。后来干脆把戴森吸尘器的后防尘罩拿掉,倒过来吹尘用了,临时用用也还行。

网友:
吹尘还是用气泵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风扇,一种是小口径那种,一种是大口径那种

这种根本不行 要涵道风机的 我就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4712,可三挡调速,用着不错

不行 我都卖了 要猛的都是无人机那种涵道风机 太猛了 噪音也无敌

楼主:
买了一个二楼图里那样的,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
插电的鼓风机吹力应该是180g-280g。7.4v的便宜的都只有100克左右,12v的大约200克左右,16.8v的300克左右。20v的有刷500g无刷能800多。以上都是说公模机器,diy的会更强大。考虑便携那12v或者16.8v的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有4712,可三挡调速,用着不错

我也有个,用过几次就吃灰了,后来买了台宝马气泵改装的打气泵,几块钱买了把气枪吹吹尘,就把大有4712和5940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讲的最近很火的一款11W转的戴森款风机,我查了一下价格,整套正品要两千多,单独买个裸机也不便宜;话 ...

戴森款。。。那就是假戴森,那种没改过线圈的的电机几块钱一个,改起来费劲,不如直接买现成的‘2串,三串,4串,5串电压的都有,连驱动带电机才几十块元,装到就工具外壳里面就行了

网友:
用电池的风力效果很难和接插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用过几次就吃灰了,后来买了台宝马气泵改装的打气泵,几块钱买了把气枪吹吹尘,就把大有4712和 ...

哥们问下   你这个宝马气泵  多少入得 我看现在 都很贵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