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块钱一个的步进电机可以用来改电风扇吗?

楼主:
这种电机应该也是直流无刷电机吧,这么便宜为什么没有人用它来改电风扇呢?

网友:
步进电机高速下扭矩很小,你需要用伺服电机才行,但是一套下来价格太高了,还不如十多元搞个电产的无刷电机搭配调速模块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需要特殊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驱动需要特殊的电源

3块多包邮的A4988就可以驱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5917253438928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好搞这种风扇的,你都3元钱买个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花4元钱买个无刷的无人机的电机呢,那速度猛的很,几万转速,让你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好搞这种风扇的,你都3元钱买个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花4元钱买个无刷的无人机的电机呢,那速度猛的 ...

可以用来DIY小电磨吗?

网友:
夏天快过去了,哈哈

网友:
转速是多少?

网友:
这个电机发热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买一个来改一改。这种电机是不是转的很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DIY小电磨吗?

你就不懂每个元器件具体的准确用法,瞎改,啥也不是,还瞎问

网友:
步进电机需专用驱动电源,最终效果肯定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来改一改。这种电机是不是转的很慢?

据说转快了没劲,所以是不适合用来改风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懂每个元器件具体的准确用法,瞎改,啥也不是,还瞎问

小呆是江苏散打冠军,你小子等着挨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呆是江苏散打冠军,你小子等着挨揍吧

散打冠军也爱上了电子diy,

网友:
42的电机很难超过800转,当风扇转速太慢。

网友:
可以用来DIY 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

网友:
劲不足  哪有金刚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来DIY小电磨吗?

搞慢速的电动螺丝刀,还是可以的,转速慢,有一定的扭力;这个和海康威视的大摄像头的转动马达一样一样的,云台控制,慢慢旋转摄像探头,可以正反转的哦。

网友:
这是扬短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