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钟走时快慢居然取决于供电

楼主(2025-07-28):
电池供电,无论是镍氢还是碳性碱性,无论电压偏高还是偏低,走时总是偏慢。
锂电串几个二极管降压到1.xV或2.xV,走时却总是偏快,而且电压越高走的越快。

显然是二极管的电容充放电影响了步进电机的转动。
那么如何通过改变输入供电来让步进电机转动变慢,以此来控制走时精度?

网友:
人的力气取决于吃饭

网友:
吃多了乱干活

网友:
那叫吃饱了撑的

网友A:
你是这个毛病我还真没遇到过,都是没电的时候走的慢

网友:
这应该是步进电机失步。
因此,通过改变输入供电来让步进电机转动变慢,以此来控制走时精度,是不现实的。

网友:
这给钱多哇,积极性自然高涨,一个情绪上来了收不住,就快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个毛病我还真没遇到过,都是没电的时候走的慢

也是头回见,一般都是发现表慢了,就换电池

网友:
挂钟电池不用选那么好的电池,最普通的碳墨电池就可以。按你的分析,简单弄一个3V的稳定电源测试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我的电子钟就越走越快,每月都快2~3分钟。

网友:
要稳压?那还得确定稳压到1.x  V走时准

网友:
这个发现真是高,,,恒压对厂家来说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时间准就是一件难的事情

网友:
那肯定有影响,锂电池电压太高

网友:
转子每次转半圈,电压高了可能是转子起步太快惯性大转过头了就是一圈了

网友:
走近科学,探索时间快慢的奥秘!

网友:
在我印象中怎么感觉跟晶振有关呢

网友:
吃饱了撑的

网友:
机芯好一点的好像就没那么多走快了走慢了的问题,直接不走的时候换电池就好。

网友:
电压高低对于时钟来讲,肯定有影响,电压低跑的慢,越来越慢,最终没电就停了啊。要想走的准,就搞个带网络时钟的电子钟,自动校准的,不操心时间会错,除非网络瘫痪了。

网友:
弄个降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