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亮反而耗电大?问下这个小夜灯电路图画对了没有啊?

楼主:
多年前坛友给我画的电路图,但是我仔细看总感觉是不是哪里不对,求大神指点下这个电路图画的对不对啊?

上面这个电路图对不对?我的疑问是光线强的时候三极管导通,那不是电源正负极接通,没有负载,电流不是挺大的嘛?耗电大?

楼主:
求高手指点下,电路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应该没错的,这个小夜灯就是不亮的时候耗电大,亮了反而耗电小

网友:
一点也不节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错的,这个小夜灯就是不亮的时候耗电大,亮了反而耗电小

那为何不让他一直亮?

网友:
阻容限流降压,供电电流受电容C1(容抗)限制。

网友B:
光敏电阻阻值大时,三极管截止,灯泡亮。光敏电阻阻值小时,三极管导通,灯珠被短路,灯泡灭。灯泡灭时,耗电量是最大的,亮时反而耗电量减小,这节省成本到了极致,给用户增加了成本,经鉴定垃圾电路

网友:
可能是多年前的电路,按照环保节能理念,虽然实现了根据环境亮度控制灯的亮和灭,但是不节能,不会被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阻值大时,三极管截止,灯泡亮。光敏电阻阻值小时,三极管导通,灯珠被短路,灯泡灭。灯泡灭时,耗 ...

电路这么画确实没问题嘛?灯确实是多年前的,查了下记录是2016年购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这么画确实没问题嘛?灯确实是多年前的,查了下记录是2016年购买的。 ...

电路没有问题,三极管就是个开关作用,短路电流为0.22÷14.5≈0.015A,电路的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6ma

网友:
没错,阻容降压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电路纯粹是本末倒置嘛。

网友:
方案各有利弊,不过这点电能消耗可以不疼

网友:
白天不亮可以满足情绪价值和延长LED寿命,费电的事另说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容降压的,不亮的时候就是短路了输出,无功电流更大

网友:
这不是当年在坛子里还火过一阵子的小夜灯吗?就是不亮功耗更大的奇葩设计

网友:
这个小夜灯不亮的时候750K电阻的有功功耗0.065W(220*220/750000),电容的无功功耗3.34乏。

亮的时候,750K的有功功耗小了一点点,多了四个LED的有功功耗,电容的无功功耗也小了一点点。

总的来说:白天不亮的时候待机功耗0.065W,晚上亮的时候功耗0.245W(0.065W+4个灯*3V压降*0.016A电流),无功功率3.34乏(容性)几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