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三十三章 RGB显示屏实验

楼主(2025-07-28):
第三十三章 RGB显示屏实验

ESP32-S3LCD_CAM控制器由独立的LCD模块和Camera模块组成。LCD模块主要用于发送并行视频数据信号,支持多种接口时序,如RGBMOTO6800I8080。而Camera模块则用于接收并行视频数据信号,支持DVP 8-/16-bit模式。在本章节中,我们将首先介绍正点原子的RGBLCD显示屏的参数和功能参数,然后详细介绍LCD_CAM控制器的LCD模块,该模块用于驱动RGBLCD接口。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33.1 RGBLCDLCD模块接口简介
33.2 硬件设计
33.3 程序设计
33.4 下载验证

33.1 RGBLCDLCD模块接口简介
33.1.1 RGBLCD简介
RGBLCD是基于一组特定的同步信号,该同步信号指示在哪里开始和停止帧。帧缓冲区分配在ESP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安装任何IO接口驱动程序,所以这使得驱动程序的安装步骤极大简化了。接下来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些RGBLCD的驱动。
1RGBLCD的信号线
RGBLCD的信号线如表33.1.1.1所示:
LCD-TFT信号
I/O
说明
LCD_CLK
O
时钟输出
LCD_HSYNC
O
水平同步
LCD_VSYNC
O
垂直同步
LCD_DE
O
数据使能
LCD_R[7:0]
O
数据:8位红色数据
LCD_G[7:0]
O
数据:8位绿色数据
LCD_B[7:0]
O
数据:8位蓝色数据
表33.1.1.1 RGBLCD信号线
一般的RGB屏都有如表33.1.1.1所示的信号线,有24根颜色数据线(RGB8根,即RGB888格式),这样可以表示最多1600W色,DEVSHSDCLK,用于控制数据传输。
2RGBLCD的驱动模式
RGB屏一般有2种驱动模式:DE模式和HV模式。DE模式使用DE信号来确定有效数据(DE为高/低时,数据有效),而HV模式,则需要行同步和场同步,来表示扫描的行和列。
DE模式和HV模式的行扫描时序图(以800*480LCD面板为例),如图33.1.1.1所示:

33.1.1.1 DE/HV模式行扫描时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DEHV模式,时序基本一样,DEN模式需要提供DE信号(DEN),而HV模式,则无需DE信号。图中的HSDHS信号,用于行同步,注意:在DE模式下面,是可以不用HS信号的,即不接HS信号,液晶照样可以正常工作。
图中的thpw为水平同步有效信号脉宽,用于表示一行数据的开始;thb为水平后廊,表示从水平有效信号开始,到有效数据输出之间的像素时钟个数;thfp为水平前廊,表示一行数据结束后,到下一个水平同步信号开始之前的像素时钟个数。
33.1.1.1仅是一行数据的扫描,输出800个像素点数据,而液晶面板总共有480行,这就还需要一个垂直扫描时序图,如图33.1.1.2所示:

33.1.1.2 垂直扫描时序图
图中的VSD就是垂直同步信号,HSD就是水平同步信号,DE为数据使能信号。如图可知,一个垂直扫描,刚好就是480个有效的DE脉冲信号,每一个DE时钟周期,扫描一行,总共扫描480行,完成一帧数据的显示。这就是800*480LCD面板扫描时序,其他分辨率的LCD面板,时序类似。
图中的tvpw为垂直同步有效信号脉宽,用于表示一帧数据的开始;tvb为垂直后廊,表示垂直同步信号以后的无效行数,tvfp为垂直前廊,表示一帧数据输出结束后,到下一个垂直同步信号开始之前的无效行数;这几个时间同样在配置LTDC的时候,需要进行设置。

剩余内容请下载PDF文件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