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标力新科1号电池尺寸的带TYPE-C口充电的锂电池拆解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过了?在拼XX上买的,6元一个,1号电池通常是煤气灶、热水器上用的。到手后也容易拆的,不锈钢的钢壳,里面的电芯是聚合物电芯,大概就800MAH左右,电芯没有保护板,不知道充电板上面的芯片是否有保护功能,充满电后测量电池有1.5V的输出,至于能用多久,没测,再说了,6块钱,带芯片,带电池,带不锈钢钢壳,你拆开买配件组装都不止这个价格啊。

补充内容 (2025-7-31 11:04):
补充一下,如果有人想换电芯的,马云家搜索一下:18400、17350、16510的电芯,价格选最低的那个就行

网友:
内部空间很富裕啊

网友:
12000mWh,真敢标,可以举报虚假宣传,假一罚十

网友:
电池这个B装的VERYGOOD。

网友A:
这种尺寸的圆柱电芯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尺寸的圆柱电芯不好买

确实,买两颗14500倒是可以,但是两颗至少10元,性价比不高,电池筒内部空间空余很大

网友:
去两个零不知可行

网友:
3.7V800mA的小电池,,按照标准算法,电压乘以电流就是功率,应该是2960mw,乘以时间1H,也就2960mWH,怎么也算不出12000mWH.我是不是算错了,不该这么说人家虚标。

网友B:
不靠谱啊,看来js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不过标的是12000mwh,差不多3200毫安左右,好像低容量款的也有5000mwh左右的,那就是1300mah,那就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高低容量款的其实除了外皮的数字不一样,里面应该都一样。所以差不多就是个1300mah的可充电电池。
结论是用这个电池,还不如用一节爱老婆的5号镍氢电池套个1号套筒,当然,镍氢的电压只有1.2v,打火可能不给力,而且一节爱老婆可能比这节一号锂电池还贵不少。

网友:
直接改底座用18650不是更好,容量也比这个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靠谱啊,看来js的想象力是无限的。
不过标的是12000mwh,差不多3200毫安左右,好像低容量款的也有5000mwh ...

订正一下,爱老婆是1.2v的,锂电是3.7v的,因此这个似乎还是比爱老婆强一点。

网友:
这个头很大只啊。。。。。。改起,改起

网友:
里面如果是18650 估计会耐用一点

网友:
这标识有点夸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内部空间太富裕

网友:
看着电池皮就知道虚标的厉害。

网友:
内部还有空间,可以加装电芯

网友:
利用壳子,自己改一个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虽然虚标,但是人家便宜,能满足一部分场景需求。

网友:
能给你不锈钢壳的已经不错了。有的是塑料壳底部一块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