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五菱宏光S1车门跳锁维修

楼主(2025-07-28):
最近发现车子老是自己乱跳,有时按一下开锁,它响两下,然后又锁了,得反复试才能开门,网上查了下为中控锁坏了,也是这款车型的通病。作为一名电子之家的成员,能自己动手的坚决自己搞定,拼DD上下单一个相应的中控锁28元,正好等到周末有空花了两个小时换锁成功。说实话刚开始还真有点不敢动手,怕搞到一半收不了场,反复在网上找视频看,觉得不是很难才下定决心动手。

先拆装饰板,拆两颗螺丝,再就是用起子撬开里面面板

拆开了是这样

动手之前先拍点照片,怕还不了原,其实就4个拉杆,作用是门外两个,门里两个

照着新买的捉摸着怎么拆下来,其实也不难,只是第一次搞,都是小心点为好
拆下4个拉杆,再把门上那三颗螺丝一松,中控锁就下来了,哦那上面还有两个插头,都有卡扣,要压了才能拔出来

再就是原路返回,把新的换上,试了下,问题完美解决

收工,又省了200,谢谢观看

网友A:
搞维修的可不会只收200,黑点的起码要加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可不会只收200,黑点的起码要加个0。

是的,现在人工太贵了,请不起,也可能是生意本来就不好,能捉到一个是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人工太贵了,请不起,也可能是生意本来就不好,能捉到一个是一个 ...

主要是有些人黑,宰一个算一个。

网友B:
楼主自己动手修好车门锁,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吧,爱动手的人就是这样,只要自己的东西损坏,无论大小,都想自己修好,不求人,少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动手修好车门锁,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吧,爱动手的人就是这样,只要自己的东西损坏,无论大小,都想自 ...

有时我们不敢动手只是不相信自己,东西都是可以慢慢学的,师傅也都是从学徒做出来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可不会只收200,黑点的起码要加个0。

这车型配件这么便宜的?之前马宝买的奥拓锁块要两百多

网友:
还是会手艺好,就是自己弄费事儿,尤其是新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型配件这么便宜的?之前马宝买的奥拓锁块要两百多

看你这话说的,两个车档次都不一样,价格肯定也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就是人工费高

网友D:
这其实是更换,不是“”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其实是更换,不是“”修“”

这是修车,但不是修锁

网友:
开关问题,旧的修修备用

网友E:
又省了几百块,离买房又近了一步,

楼主:
其实动手能力不强的,只是敢动手,大不了搞坏了再请修,之前车子换膜就没有搞成功,最后还是出钱请人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省了几百块,离买房又近了一步,

不打算买房了,就这样不要把压力搞得太大

网友F:
先网上了解更换流程,胆大心细就行吧,过程中拿不准的多拍照。我第一次换北斗星车门升窗器也是心理不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网上了解更换流程,胆大心细就行吧,过程中拿不准的多拍照。我第一次换北斗星车门升窗器也是心理不踏实。 ...

说得很对,先网上多学习,没有把握的多拍点照放那里肯定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可不会只收200,黑点的起码要加个0。

加个0也不至于,收个60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