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一组国轩27A锂电

楼主(2025-07-28):
网上下单了个车架,乡下骑的那种不打算上牌的那种小电摩,电池就自己做了,咸鱼上买的拆机国轩27A,23一片,买个极空的板126,本来是打算组一个双并的佳士凯32140,可惜我刷出来的40介总是要560多以上,算了继续拆机电池搞起

有点恼火的事是还有4个地方没有焊,这个点焊机坏了,买了不到一年,返厂检修了,不得不停下来等焊机修好了继续

网友:
楼主手艺666啊,学习了

网友:
点焊大单体,这种点焊机够呛的。

网友:
期待测试续航结果

网友A:
电池尺寸是20、65、140吗、容量实测多少?

网友B:
点焊机:我太累了。。。点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吓死我了,我要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尺寸是20、65、140吗、容量实测多少?

25A以上吧,之前组一组48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我太累了。。。点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吓死我了,我要休息

我也想只点6个点,但是感觉不牢啊,没有办法,多搞点

网友:
很平整,一周充次电都够了

网友C:
你这个镍片太窄了,这个宽度要两层,要么加宽,否则过大电流就会发热,热量只能传导到电池上去。
7250还是4850控制器这么窄的铁片过50A电流绝对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镍片太窄了,这个宽度要两层,要么加宽,否则过大电流就会发热,热量只能传导到电池上去。
7250还是4 ...

是0.15X15宽的镀镍片,可能过电流最多30A,我电机功率为12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0.15X15宽的镀镍片,可能过电流最多30A,我电机功率为1200W

电流不看电机功率,看控制器参数,比如4850控制器过电流就是5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看电机功率,看控制器参数,比如4850控制器过电流就是50A。

好的谢谢分享,等车到了,先跑一下,看下保护板上值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25A以上吧,之前组一组48V的

电池 的尺寸呢

网友:
电池做的很漂亮,那线路走线真的好看,就是那个点焊笔,笔尖要磨成半圆型,点焊的点才好看结实,当然还要一定的焊接技术,设定好时间间隔,焊接时间;时间太长就烧穿了,太短时间就不牢固。

楼主:
20mmX100mmX140 mm厚度 宽度 长

网友D:
收个汽车模组,按需切割,支架连线一应俱全。
组个byd37ah电池组,实测35.81ah。压差小于0.01v,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个汽车模组,按需切割,支架连线一应俱全。
组个byd37ah电池组,实测35.56ah。压差小于0.01v,完美! ...

尺寸多大,这个容量可以啊,组一组60V的大概多少钱能拿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多大,这个容量可以啊,组一组60V的大概多少钱能拿下

我这电池是300元14片,保护板,外壳就丰俭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