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卖废品看到很干净的剪线艾美特CA23-RD1,垃圾佬宁错过不放过13元纠结拿下

楼主(2025-07-28):
卖废品看到很干净的剪线艾美特CA23-RD1,垃圾佬宁错过不放过13元纠结拿下。昨天卖废品看到旁边有一台艾美特CA23-RD1看着挺新的灰都很少21年出厂场的,可惜电源线被收破烂的剪掉了,13元拿下赌一把,回家折腾能转了,但是风量忽大忽小偶尔停转,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24V电压正常

楼主:
补充电机图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超值,看看24v电压带负载波动大不大,会不会是无刷驱动的问题

网友B:
看着挺不错,值得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超值,看看24v电压带负载波动大不大,会不会是无刷驱动的问题 ...

故障是风速不稳,忽大忽小,转到某个角度还停转,今天打售后电话说不是电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不错,值得折腾啊。。。

主要是干净,原来买过三个无刷电机改造用的看能不能用上,这个轴长

网友:
成色不错,13元拿下还是值得的

网友C:
研究吧,不赔本,13还是值得

网友:
估计霍尔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吧,不赔本,13还是值得

随便一个配件都值13元了

网友:
不会是发财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能修好就值,修不好就是辣鸡

网友:
把24v电源替换一下试试,是不是电源带载能力下降造成的

网友D:
跳过那个电源板,外接一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楼主捡到宝啦~我家买的600多元呢。
所谓变频风扇,有20多个档位呢

(无级调速?)
,不过用到的也就2~3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过那个电源板,外接一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准备找个24V电源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捡到宝啦~我家买的600多元呢。
所谓变频风扇,有20多个档位呢

32档,还有一个婴儿档没有小米的方便无极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捡到宝啦~我家买的600多元呢。
所谓变频风扇,有20多个档位呢

现在还有卖398元 这货真没小米好

网友:
这个老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