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研究升压板遇上神奇事

楼主(2025-07-28):
打算自己搞个18650升压测试摄像头用  现在手上没有摄像头拿了一个低压led灯测试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直接点亮led亮度低   中间加一个自己制作的测电底座亮度竟然会增加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升压板带两个led电压表头降压严重  这是负载太多了吗  可是看表头电流是23ma功率并不大  懵逼了

网友:
阻抗匹配吧,这种升压板质量参差不齐,我之前买到的这种,电位器都换成100K的,效果马上改善

网友:
升压板滤波问题吧。

网友:
线没弄好   虚接   阻值大  电流跑不上去   想要满功率  线要短

网友:
脉冲干扰导致的,加电容电感抗干扰

网友:
没看到升压电路图片

网友:
多大功率的升压板啊?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LED灯角度问题,反光地板了。

网友:
这小升压板可能带不动摄像头,淘宝买这种小升压板,功率打五折能用住就不错了

网友:
故障是有点奇怪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并几个电容吗?

网友:
中间加一个自己制作的测电底座亮度竟然会增加,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
我买了个5A的升压板,打算把3.2v铁锂电池升压到5v给手机充电,但是就是用不了,后来用它把7.2v电池升压到12v给车灯用就很成功,所以这个升压板标注的3v可以升到45v可能就不准确,其实3.2v并不好使而7.2v就好了。

网友A:
直接带LED不行,LED是恒流负载,升压模块会过流保护,加低座后,线路上有了电阻,模块输出正常电压,LED亮度增加

网友:
不科学呀,看起来像是接触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带LED不行,LED是恒流负载,升压模块会过流保护,加低座后,线路上有了电阻,模块输出正常电压,LED亮 ...

你字多,感觉有道理

网友:
这种升压板性能不行。

网友:
你的照片上就没看到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