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byd37ah48v14串单体电池,给三蹦子用。

楼主:
收来的比亚迪汽车模组,一共5组,37ah单体,几个朋友按需分配了下,有72v的,60v地,我就切了个14串的48v,别人都切13串,我想多切一片。

保护板,找了个15串的保护板,改了下,先对付着

原来正极是有极柱的,接线很方便,

负极只好找朋友焊个铝铜复合带对付着

充电完成,数据很漂亮

准备测试放电容量

压差慢慢增大

放电终了,压差有些惨不忍睹!

好在容量还算满意

静待装箱,

网友:
才知道比亚迪也有三元啊

网友A:
看价格,我这有15串铁锂48v100AH的华为电池750元,一块不到50元

网友B:
旧电池就是这个样子的,肯定内阻不同,容量有差异;电压相同不代表就可以串并联就是完美的,所以先筛选一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电池就是这个样子的,肯定内阻不同,容量有差异;电压相同不代表就可以串并联就是完美的,所以先筛选一下 ...

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价格,我这有15串铁锂48v100AH的华为电池750元,一块不到50元

现在电芯价格不贵,电池组附加值高,适合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芯价格不贵,电池组附加值高,适合自己动手

确实是附加值太高了,我刚给朋友组装了一个20串173ah的比亚迪刀片,20片,它的刀片能存将近10度,电往跑到二三百公里的那个小四轮

网友:
大刀片,看着就舒服

网友:
  这个电压 可以了 ……

  电池最近好像降价了  ,市面上货样式也多了  ……

网友:
楼主放电仪和我的一样的 半球。这货是两线电压检测,我改成了3线,还没有研究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真4线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