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高压开关改造启/停压力差方案一

楼主(2025-07-28):
一直在思考如何增加高压开关启/停压力差,思考良久,试验了一个方案:

画了压力开关结构图进行分析,这种常规高压开关,用在无桶机上挺好,简单适用,但用在有桶机上就不合适了,启/停压力差仅靠微动开关的回差。

这是启动状态,微动开关是常闭型的,我把常开脚也画出来了,去掉助力弹簧,线接在常开脚上,就成了低压开关。

这是停止状态,启/停变化的力量仅依靠微动开关的回差,经常用微动开关的朋友都知道,微动开关按下去时需要一定的力,但按下去后继续维持的力量就会小一些,小于维持力时就回弹,这个按压力与维持力的差决定了高压开关的启/停压力差。

改变微动开关的回差来实现增加启/停压力差,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从结构上想办法。

第一个试验方案是截短压板,让出一点空间来来安装一个弹片,低压时弹片的力水平于压板,不影响压力升到一定值时压板上行的力量,对于停止压无影响。

待压力高于设定值时,水膜推动压板上行,此时弹片角度改变,产生一定的向上力量,若要压板复位释放微动开关,水膜压力必须更低一些才行。

如此一来,停机压力由助力弹簧调节,不受弹片影响,但启动压力必须更低才能抵消弹片的辅助力量才行,降低了启动压力,从而达到增大启/停压力差。

经过改造,启/停压力差确实增加了,但极不稳定,可能是自制的弹片和手工开的弹片卡槽不标准,再就是弹片弹力不可调节,太小了不起什么作用,太大了会造成无法启动,还有就是弹片槽向力量使压板右端卡轴产生磨损,也影响了精度。

思考过与弹片类似的卡珠方案,试验证明,简单地用弹片、卡珠等方案是不行的,虽然能够有效增加启/停压力差,但不能稳定可靠地运行,就是失败!

又买了几个高压开关,准备着手试验第二种方案。

网友:
真行啊,这也能有新思路,厉害!

网友:
关注楼主的改进实验。

网友A:
开关线引出机外,直接上电子压力控制器,压力可以随便调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觉得你的要求不就是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能完成的事么!低于某压起动,高于某压停止。或者高于某压起动,低于某压停止,压差可调。楼房的自动供水系统就用的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觉得你的要求不就是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能完成的事么!低于某压起动,高于某压停止。或者高于某 ...

我现在就用的是数字压力表方案,但其体积大成本高,不是很理想,同时待机状态不能断电,导致待机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线引出机外,直接上电子压力控制器,压力可以随便调

我现在用的就是数字压力表,想进一步简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数字压力表,想进一步简化。

自己家里用的东西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天天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家里用的东西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天天折腾

用数字压力表很稳定了,但能耗太大了,24V5A电源适配器24小时待机,数字表24小时通电。

网友C:
放着这么多工业压力表不用  非要自己手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数字压力表很稳定了,但能耗太大了,24V5A电源适配器24小时待机,数字表24小时通电。 ...

可以采用低压开关来配合啊  制水时候才开启压力表  平时关闭压力表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用的是数字压力表方案,但其体积大成本高,不是很理想,同时待机状态不能断电,导致待机耗电。 ...

那你用指针的电接点压力表呗,也不用电,买小点的。其实它就是个压力控制器,就是为了调整和观察做了表盘,不然也能小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数字压力表很稳定了,但能耗太大了,24V5A电源适配器24小时待机,数字表24小时通电。 ...

指针式电接点压力表不用电!尔且也有压力表加控制器的双重功能,你为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着这么多工业压力表不用  非要自己手搓吗

体积太大,成本太高,能耗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低压开关来配合啊  制水时候才开启压力表  平时关闭压力表电源

压力表没工作怎么启动制水?若再在高压侧加个低压开关来给压力表供电,这不是更复杂麻烦了吗?一个大压差能解决的事,不想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指针的电接点压力表呗,也不用电,买小点的。其实它就是个压力控制器,就是为了调整和观察做了表盘 ...

对呀,硕大的表盘,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式电接点压力表不用电!尔且也有压力表加控制器的双重功能,你为啥不用? ...

还是那话:体积太大成本太高。再说了,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折腾个大压差高压开关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还是数控的压力传感器精确一点,后续也可以在线调整压力

网友:
改造大压差高压开关

网友:
欧老师,请教两个问题:

1、储水桶,年限长了会不会对水质产生不良影响,一般多少年要换桶呢?

2、前级的10寸PP棉,不见怎么变黄,特别是内圈还很白的,可以一直不换吗?或者多长时间更换呢?

我这里的自来水,很清澈的,测试笔测得是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