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进水的外卖车控制器,感觉参数反向虚标

楼主:
车子进水,控制器烧了,拆开看右边4个mos管短路了.用租的电池,能跑60码,不可能才48V17A吧?

网友A:
楼主家小朋友读七年级?

网友:
壳子好评,主板差评。

网友:
电流乘2能到60就不错了,

网友:
感觉参数反向虚标,这拆开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小朋友读七年级?

是的,马上8年级了

网友:
超过了 过不了审

网友B:
反向虚标,至少有50a的放流

网友:
这个控制器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虚标,至少有50a的放流

电压我感觉也不止48V,,租电柜的电池一般是60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我感觉也不止48V,,租电柜的电池一般是60V 的

一般都是48,60,72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