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哈哈

楼主:
其实我十几年前就想问了,当时流行SMA可更换天线的路由,我还买了两根10DB的放在角落一直没拿出来用,就很好奇为啥没人做这种套件?

在2.4G大行其道的时期这种套件当时只有一个特别大的5DB外置天线功放模块,还得拖个大电源跟在后面,而且只有单天线,现在集成度这么高甚至都有了板载FEM,如果做成小板岂不是能促进DIY行业?

虽然玩的人很少,但是折腾的心不能死

——放弃了,还是直接买高功率路由得了哈哈

网友A:
论坛看到有很多人会画。

网友B:
高频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C:
rf信号板,放大的化信号和干扰都会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看到有很多人会画。

所以才更好奇为啥没人做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定的

是我浅薄了,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信号板,放大的化信号和干扰都会被放大

那算了还是继续内置天线吧,实在不行买AP玩

网友:
高频信号 不好整啊
天线增益也不是越高越好,增益是提高方向性,不是增加信号强度。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对一的话,完全可以用定向天线,再懒一点儿,直接连铝板就行了,或者小铝锅也行,方向对准,信号聚焦,应该问题不大。
功放什么的,计算太复杂,不适合业余人士玩,搞的不好还闹干扰,国安要上门查水表了。

网友E:
你这是想功能强大的路由+信号牛逼的功放哩,

网友F:
会画板还玩得转高频PA,LNA,FEM的人估计都进厂给路由器设计去了,DIY能赚几个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信号 不好整啊
天线增益也不是越高越好,增益是提高方向性,不是增加信号强度。 ...

所以目前SMA转定向天线还是比较吃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对一的话,完全可以用定向天线,再懒一点儿,直接连铝板就行了,或者小铝锅也行,方向对准 ...

对我也想着定向天线会好点,准备给亲戚的庭院布WIFI信号,但是房子墙太厚了接近半米,又都是全封闭式装修,墙上打洞也不合适,只能用玻璃窗贴上定向天线对着院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想功能强大的路由+信号牛逼的功放哩,

其实我就是想着弄一个通用的FEM模块然后DIY一个路由内部功放天线的,但是看了楼上的意思好像不太适合,还是老老实实上定向天线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画板还玩得转高频PA,LNA,FEM的人估计都进厂给路由器设计去了,DIY能赚几个钱哦。 ...

没毛病,决定上定向天线了

网友H:
这个好像不仅仅会画,还要设计了吧。

网友I:
发射功率越大,墙体吸收就越猛,最后要么是有信号没网,要么就没信号了,自己正负增益把自己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不仅仅会画,还要设计了吧。

是啊,刚才找了一下资料,放弃了,还是直接买高功率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射功率越大,墙体吸收就越猛,最后要么是有信号没网,要么就没信号了,自己正负增益把自己憋没了 ...

空放了那么多电费是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