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了大笑话 插线板换了两次KCD1船型带灯开关,带热水壶惨烧坏

楼主(2025-07-28):
这种开关的额定电流6A,而热水壶大概要1500W,启动瞬间估计要8A,所以换了两次都烧了。以前没有注意啊

看样子只能换大的KCD4了。那个据说可以到30A。

网友A:
你要买250V10A以上的,https://shop416629971.taobao.com/ 我在这家买过,也是改插线板。旧的按下去就弹不起来,很难受,还是船型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250V10A以上的,https://shop416629971.taobao.com/ 我在这家买过,也是改插线板。旧的按下去就弹不 ...

那种按下自锁的开关确实没得船型开关好用,2000W+大功率下接触不好,触点发热,关闭的时候确实有概率弹不起来,或者弹起来了,但是触点还粘在一起,我遇到过好多次了。不知道是买的质量不好还是确实自锁的不适合大功率,后来我改船型开关就再也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B:
看样子只能换大的KCD4了。那个据说可以到30A  ------ 这样的是不是就是电暖气上用的?

网友:
要选大功率的

网友:
还不如装个可控硅加一个普通开关。

网友:
关键是网上卖的质量都不好,便宜触点都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只能换大的KCD4了。那个据说可以到30A  ------ 这样的是不是就是电暖气上用的? ...

个头大,要重新扩孔,也是麻烦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250V10A以上的,https://shop416629971.taobao.com/ 我在这家买过,也是改插线板。旧的按下去就弹不 ...

都是国外的牌子,为什么10A的2.91元一个,而13A的只有1.17元一个,都是台湾的,都是控制交流220V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尼?

网友:
关键网上的配件参数也不一定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国外的牌子,为什么10A的2.91元一个,而13A的只有1.17元一个,都是台湾的,都是控制交流220V的,差距 ...

我自己买了这两种(椭圆和正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081634435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19148754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国外的牌子,为什么10A的2.91元一个,而13A的只有1.17元一个,都是台湾的,都是控制交流220V的,差距 ...

型号和厂家都不一样,无法对比,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实物没有宣传的好

网友:
网上虚标是标配

网友:
这种开关长期大功率用要低于标定电流的百分之四十以下才放心

网友:
有很多电器是虚标

网友:
网上很多都是虚标的

网友:
虚标,假货,那种都会骗人,正规货太少了。

网友:
耐电流不够是吧

网友:
电水壶最好使用自身开关通断电,不要开关插座插排上的开关,也不要直接分离壶座子断电,都会意外烧糊掉。

网友:
个人感觉开关越大越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