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现场教学热压斑马线屏幕

楼主(2025-07-28):
   以前单位工会发的带电子时钟显示屏笔筒,这个起码十几年了,显示缺划了,温度少个数字,之前有修过这种缺划的显示屏一般都是连接主板斑马排线老化接触不良了,基本都修好,今年就现场教学,斑马排线要买间隔一样的裁剪到一样的竖线切一段出来就行了,一定要对齐显示屏,显示屏主板上老的痕迹一定要酒精擦干净,氧化的主板铜触点也要刮干净,然后对齐热压,我有个热压头忘记把老式电烙铁带来了,直接用电烙铁那按住热压垫来回热压,这垫子耐高温不会烫坏斑马排线,大家别学我,本来一次就好,为了压实不小心把电烙铁滑出热压垫烫坏压好的斑马线,还烫坏两次,我是醉了,所以脚一定要穿合适鞋子,不然崴脚了

网友A:
屏幕端是透明的,侧着才能看到反光的导电触点,热压时咋确保对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端是透明的,侧着才能看到反光的导电触点,热压时咋确保对准了呢?

你对准一脚就行了,其它的也会对准,不能歪了就行了

网友B:
同一个坑掉进去两次,楼主松弛感相当强烈啊

网友C:
怎么粘上去的?是含什么胶吗?这么高温度还有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粘上去的?是含什么胶吗?这么高温度还有粘性

心斑马线跟透明胶一样可以暂时粘住,但固定一定要热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坑掉进去两次,楼主松弛感相当强烈啊

哈哈,大意了,一不小心用力烙铁头滑出热压垫了,主要不合脚

网友:
最讨厌斑马线了

网友D:
这种斑马纸真是讨厌,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斑马纸真是讨厌,很容易坏

用几年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斑马纸是真的不耐用啊。

网友:
修好不错,有专用烙铁头,斑马纸不贵,运费贵

网友:
这样的屏幕一般有显示不良都是直接扔了,我还以为要很专业的工具才能热压这样的斑马线,谁知道这么简单
问一下热压垫是什么东西,在网上购买如何搜索呢?
还有这种可以压显示屏上那种屏线吗,就是FPC的软排线,玻璃上的触点跟这个很像.

网友:
热压多久?温度多少?

网友E:
压这个要有合适的刀头

网友:
屏幕那端能不能挂锡,有没有大神飞线修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这个要有合适的刀头

不需要,主要要热压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