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深夜惊魂!零火双带电,揪出幕后“沉默杀手”:PUYU DZ47-63 C63空开拆解记

楼主(2025-07-28):
昨晚的经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正刷着手机,家里灯光“啪”一声瞬间全灭,世界陷入一片漆黑和寂静——那种突如其来的断电,总让人心头一紧。
身为一个(自诩)略懂电路的“家庭电工”,我第一反应是摸黑找到手电筒,直奔家里电箱。掏出最忠实的老伙计——电笔,准备排查故障。按常理,家里总闸打到ON后,火线应该带电(电笔亮),零线不该带电(电笔不亮)。但电笔接触火线端子,红光刺眼;再小心翼翼地碰向零线端子——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电笔同样亮起了红光!零线居然带电了!

“零火双带电?!”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意味着电路存在严重的异常,可能是零线在某个地方断了或者串入了火线电压,极其危险!普通的短路或过载跳闸通常不会导致这种现象。楼上的“战场”情况复杂,线索指向了更根源的地方——楼下的入户总配电箱。

深吸一口气,我打着手电,带着十二分警惕下楼。打开那个平时不太关注的总配电箱门。目光迅速扫过一排排开关,最终锁定在负责我家入户总电源的那个大块头——PUYU DZ47-63 C63 空开上.

罪魁祸首现身! 它的状态非常不对劲:手柄虽然还勉强挂在“ON”的位置,它异常安静,没有跳闸,但就是不通电了! 。问题基本锁定:就是这个63A的“守门人”内部阵亡了,而且以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罢工”了——它没能履行断开电路的责任(零线带电就是证明),自己也彻底失去了通断能力。

下面简单拆解一下

万用表测得左边阻值8.4M

坏的那只触点嘎嘎黑

网友A:
“按常理,总闸断开后,火线应该带电(电笔亮),零线不该带电(电笔不亮)。”
是不是写错了?断开总闸,火线应该不带电吧?即便是1P的空开,也应该优先断开火线啊。

你这是总闸空开坏了,ON状态下,断开了零线但是没断开火线吗?
这确实很危险。空开这东西,个人觉得5年以后即便没坏,最好都换新。

网友:
杂牌 PUYU !质量不佳!

网友:
这种空开的动作机构太简单,没有预加压机构,这样的空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预加压机构的作用是空开合闸时会积攒开始动作的力量最后阶段突然释放,这样可以让触点在弹簧的助力下迅速接触,减少触点产生电弧,你这个空开就是合闸时触点在接触时产生的电弧太大,把触点烧蚀在一起了,造成跳闸时一个触点断开,一个触点连接,这种空开还是不要买的好,买个国产名牌的就行,质量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总闸断开后,火线应该带电(电笔亮),零线不该带电(电笔不亮)。”
是不是写错了?断开总闸, ...

写错了已经修正

网友:
楼主写小说啊

网友:
开关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开关质量太差,结构都碳化了。

网友:
楼主写小说可以得奖,最后被哪个导演看上再拍成电影,一夜成名。

网友:
买牌子货吧,杂牌有点怕

网友:
都炸黑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用料可以的

网友:
没听过这个牌子呢

网友:
铜片还挺厚的

网友:
只要楼下总配电零线(三相五线制零线)没断就是小事一桩。
楼主就情况63A空开零线用导线串通也可临时应急。

网友:
断另不断火,才会这样,感应电

网友:
质量太差啊  怕怕

网友:
总闸空开坏了

网友:
杂牌空开,咋的也要用个正泰德力西之类的。

网友:
用杂牌干啥,用正牌,质量有保证,至少有能背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