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TBkMSEISTOB 512GB/YS9082HP量产出现错误FAIL:4K读性能异常

楼主(2025-07-28):
请问错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大包开试试
http://xmrom.kmdns.net:5000/007-Yeestor/YS9082HP/A%E6%8E%A8%E8%8D%90%E4%BD%BF%E7%94%A ...

谢谢,还是一样的。

网友:
先看下原始固件版本啊,只要差不多应该可以开。

网友B:
4K读性能异常,1、检测到4K读性能异常,请关闭Snap Read之后再次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读性能异常,1、检测到4K读性能异常,请关闭Snap Read之后再次尝试。

谢谢,按你的方法开卡成功。

网友:
还是换拉盘吧

楼主:
楼上的方法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