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下海康球机远程怎么访问

楼主(2025-07-28):
问下大神们海康球机远程怎么访问 有没有软件之类或APP ,每次都用网线链接通过IP 进去设置巡航,有没有简化点的,谢谢

网友:
要密码要密码要密码要密码要密码要密码

网友:
什么型号?   有些机型不支持单独萤石云

网友:
海康有app啊

网友A:
有线的一般都通过网页就可以了,也用不上APP什么的,网页都是大众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的一般都通过网页就可以了,也用不上APP什么的,网页都是大众化的东西。 ...

主要是远程访问,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主根据型号搜一下手册看看吧

网友:
海康互联,或者萤石云,都有APP的

网友:
远程访问得先添加萤石云或者海康互联,但是由于前段时间和萤石分开后,有些设备不支持直连功能,只能添加硬盘录像机配合使用

网友:
以前用路由器内网穿透,现在还是搞个j1900微主机摆那,装个desk软件,直接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