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鲨SD-1033迷你手电筒拆解

楼主(2025-07-28):
SD-1033迷你手电筒,三月份时5元红包后0.01网购的,拆开看看

与18650电池对比

14500锂电池

无字芯片

外壳

充电

网友:
羊毛有得薅就好,外壳塑料的也能忍受啦。。。

网友:
这么胖,用的是14500电池

网友A:
看第二张和第三张图,还以为是铝合金的外壳,没想到还是塑料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张和第三张图,还以为是铝合金的外壳,没想到还是塑料壳

便宜的多半是塑料的
不过0.01这个价格
光是电池或者小板都值了
夕夕用券好像还有几款可以用几毛或者几分钱买,我改天我买一来玩一下

网友:
18650蹲了很多货,但是14500一直没号到羊毛···家里很多电动玩具用的是14500,感觉14500在玩具市场要做大做强了

网友:
换个18350的锂电池,可以装的下。
上面标示容量为1800mAh(不必当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第二张和第三张图,还以为是铝合金的外壳,没想到还是塑料壳

哈哈哈,这价就不用想铝合金外壳了,我买过类似的3灯珠铝合金手电,用的18350电池,20几块钱

网友:
又短又胖的,电池坏了不好找合适的嘛!

网友:
0.01元只要能亮啥都能忍

网友:
塑料外壳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多半是塑料的
不过0.01这个价格
光是电池或者小板都值了

现在电商的sku图做得惟妙惟肖,看着就像金属的,到手之后才发现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这价就不用想铝合金外壳了,我买过类似的3灯珠铝合金手电,用的18350电池,20几块钱 ...

商家那边的图看起来很像金属的,都是套路,哈哈

网友:
三灯珠赠品手电,性价比极高,无字8脚芯片看上去像单片机。

网友:
想升级的话,电池可以换成18500
最大容量可以到2000毫安
灯板加强散热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塑料的无爱呀!

网友:
不知道充电部分是不是靠三极管转灯的?

网友:
这等于白嫖电池都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