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全新的儿童自行车骑起来很费劲,我给链条加了油,情况还是差不多

楼主(2025-07-28):
起步的时候有点费劲,我给链条加了油,情况还是差不多。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吗?

网友A:
可以把轴档松一点,就是提起车子使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横向拨动轮胎,有明显旷量感,就是最轻快状态了。
试过鬼子的一个自行车,轻快的有要用手拽住把子,不然它会跑掉的感觉~主要是轴承材质和精度的关系,自行车大国的产品就不要想了,咋弄都是一样,(现在几千的合资的会好点?),童车更不用期望太高。

网友B:
后面轮胎悬空,转踏板看紧不紧,灵活就是齿轮变比没做合适吧

网友C:
找问题,把车架起来用手摇。

网友D:
这种车本来就阻力大,动手能力强可以改成轴承的

网友:
这种车本来就阻力大。

网友:
是不是链条崩的太紧了

网友E:
费力好啊。给小孩锻炼力气。

网友:
防倒侧轮也浇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车本来就阻力大,动手能力强可以改成轴承的

这个几乎要全拆了。 有没有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轴档松一点,就是提起车子使轮子离开地面,用手横向拨动轮胎,有明显旷量感,就是最轻快状态了。
试 ...

确实轴感觉也不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问题,把车架起来用手摇。

手摇也能感觉到不是很松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轮胎悬空,转踏板看紧不紧,灵活就是齿轮变比没做合适吧

悬空了手摇 也能感觉不是很松弛,有点点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力好啊。给小孩锻炼力气。

就是这样费力,他不愿意骑了。

网友F:
别研究了,应该是设计问题,大拐曲柄太短了。或者中轴和坐垫高度不合理,骑行时腿没法伸展开

网友:
速比和轮胎是决定因素。

网友:
这么点的小孩,优先买滑步车。两三百的就行。好处就是滑步车能快速的学会骑自行车。等小孩身高一米左右再买带脚蹬的车。不要买杂牌,就买迪卡侬就行。钱富裕就买欧亚玛和大行的童车。别的牌子我了解不多。千万别买淘宝和线下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研究了,应该是设计问题,大拐曲柄太短了。或者中轴和坐垫高度不合理,骑行时腿没法伸展开 ...

哎,是挺费劲的。 但是希望小孩能骑的开心。

网友:
车胎是充气的吧,如果是实心胎的话会很重的,即使车轴链条很滑快,实心胎也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