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杂牌40W PD4.0充电头TE-PD10拆解,内部已烧黑一片

楼主(2025-07-28):
之前十来块买的40w充电头,感觉挺好用,一个tc头,一usb头,也出来快充。最后坏了,暴拆,感觉这杂牌做得也花了点心思的,变压上面一大块散热胶。烧的电源芯片爆片了,看不出型号,大家发点力,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芯片,或那个芯片可以代换,二次开关管没坏,开关管电容d值小于0,保险电阻烧了,整流桥烧了

网友:
第二张图,还以为开出玉石了

网友:
你确定那是散热胶而不是配重吗?

网友:
这种杂牌没有维修价值,扔了吧

网友:
没把房子烧了算不错了。

网友:
确定那是导热胶?

网友:
20W,看着确实挺简陋的

网友A:
这不是20w的头子吗?标40w是山寨头子最喜欢的偷换概念啊,PD20w的话7-8块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20w的头子吗?标40w是山寨头子最喜欢的偷换概念啊,PD20w的话7-8块不能再多了 ...

哈哈,还遇到过标20w的,实际10w的山寨头

网友:
线路板布的真是规整

网友:
这样子的不敢用啊

网友:
杂牌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碳黑这么严重!不清理干净修上也危险,为了手机和个人安全不如买个新的放心。

网友B:
扔了吧!我买的这种才几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我买的这种才几块一个

哪里买的,给你链接啊

网友:
有人在的时候用。

网友:
“花了点心思”在配重上了

网友:
有140w的 实际是10w的,140w是型号

网友:
都炸成这样,就用不着修了吧   黑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