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来来来,见识下sm2320的威力

楼主(2025-07-28):
sm2320+海力士3Dv7,单颗256G

一共4个ce,速度能到多少呢?直接看图

就说逆天不?

网友:
喜鹊啄了牛屁股。

网友:
厉害啊!这是u盘还是固态硬盘?

网友:
应该是2320和现代的颗粒搭配是绝配吧,和3111搭配现代颗粒一样的效果,4CE就能写入500M,简直炸裂的飞起,

网友A:
这速度还行啊,正好请教大佬:
2320的列表里有3DV6,是不是也能支持?
B170=Hynix,1Tbit,H25JGT8A1M8R(V6)(SM2265)
Hynix,1Tbit,H25JGT8A1M8R(V6)(SM2265)=AD,89,28,53,00,B0,4,16,2048,024576,1536,05752,05437,02000,04,01,01,1,62,00,0,99,7F,09,0000,A2,00,00,00,00,25,10,00,087,00,01,11,00,00,040,3,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
B171=Hynix,2Tbit,H25JGT8B3M8R(V6)(SM2265)
Hynix,2Tbit,H25JGT8B3M8R(V6)(SM2265)=AD,89,29,53,00,B0,4,16,2048,024576,1536,05752,05437,02000,04,01,02,2,62,00,0,99,7F,09,0000,A2,00,00,00,00,25,10,00,087,00,01,11,00,00,040,3,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
B172=Hynix,4Tbit,H25JGT8D4M8R(V6)(SM2265)
Hynix,4Tbit,H25JGT8D4M8R(V6)(SM2265)=AD,89,2A,53,00,B0,4,16,2048,024576,1536,05752,05437,02000,04,01,04,2,62,00,0,99,7F,09,0000,A2,00,00,00,00,25,10,00,087,00,01,11,00,00,040,3,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
B173=Hynix,8Tbit,H25JGT8F4M9R(V6)(SM2265)
Hynix,8Tbit,H25JGT8F4M9R(V6)(SM2265)=AD,89,2B,53,00,B0,4,16,2048,024576,1536,05752,05437,02000,04,02,04,2,62,00,0,99,7F,19,0000,A2,00,00,00,00,25,10,00,087,00,01,11,00,00,040,3,0,02,04,06,FF,01,05,3,05,0000,0000,7F,0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还行啊,正好请教大佬:
2320的列表里有3DV6,是不是也能支持?
B170=Hynix,1Tbit,H25JGT8A1M8R(V6)( ...

这个没试过,用v7的包开试试啊

网友:
还得看经不经用。

网友:
应该是海力士牛逼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厉害

网友:
全程不掉速吗?

网友:
NB   稳定性如何?

网友B:
但是听说3dv7固件有问题吧

网友C:
这是直写固件吗

楼主:
前面有几G的空间写800+,后面就是直写不掉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听说3dv7固件有问题吧

哦?有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写固件吗

是的,sm2320必须开直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试过,用v7的包开试试啊

好,等我寻摸个板子贴上去试试

网友:
据说有冷数据的问题,大神做下测试?

网友:
这速度会不会很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这一说?

是的,冷数据问题,但是我也没玩过不清楚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