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 SDB超动态低音耳放 - 告别随身听

楼主(2025-07-28):
30多年来也玩过不少机子,最早是磁带机:

然后是MD:

接着是DAT:

天龙的DTR-80P:

最喜欢的,还是aiwa的这台MD: F70,无他,DSL(动态超线性低音)音效太迷人了,低频下潜极深,弹性十足,感觉它超越了aiwa以往的机子。

有时用它作解码器来听无损,可它毕竟是老机了,各种毛病,各种不便,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DIY一个耳放来代替呢?
分析F70的线路,发现和aiwa以往的不同,没有找到任何与DSL有关的元件,仅一个DAC而已,查资料,也仅仅在手册中标记了一句:

【数字音调控制,低音增强和高音(处理)】,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
在后面的DIY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估计是aiwa和philips合作(?),开发了这款芯片,把DSL技术融合进去了,全数字化处理,所以效果才这么NB。
如果是普通的低音增强,我想aiwa也不会在机器上面标明【DSL】吧。
吊诡的是两家都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而这款芯片虽然标明适合MD/CD等随身产品,但当时也是把它作为声卡应用来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依样画葫芦就是,当然也得适当的变更一些地方,最主要的是用单片机控制,否则发挥不出这款DAC的性能,DSL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在硬件模式下,低音增强是没有开启的。

其实就是个标准的产品开发流程。确定产品功能,研读芯片手册......开始线路设计,绘制PCB......

所有元器件都是网购,淘宝,JLC......JLC的质量可靠,价格稍贵;淘宝的一言难尽,真的要靠运气,这不,后面就栽了个大跟头~

发给JLC制板,多年前的账号还在。

老家伙了!眼睛老花厉害,哀叹一声,不得不上放大镜了。

手焊一片作调试。TYPE-C接口,当然仅仅是USB数据通信和供电,美上美编码器调节音量音效。

草率了,发现了 几处芯片接线错误,飞线解决。最离谱的是封装居然做窄了,看来手艺生疏了。

烧录器,搭配CP2102 USB转串口来调试。小系统,还仿咩嘢真啊~

可是怎么搞都没有声音出来,反复对照F70和手册检查硬件和软件都是死翘翘的,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咬牙在咸鱼花325收了台泰克1002示波器.

看了SPDIF信号正常,光纤输出也是OK,芯片硬件设置也没问题,总之一切都对,就是没有声音,折腾了好几天依然无果。那么问题只能出在芯片上了。

他-大-爷的,果然不靠谱,换philips自家的系列芯片吧!
几天后到货,换上果然立马开声。心头几万头槽泥马奔腾而过~

这期间在JLC做的壳子到了,装上板子,完美适配。

前面大言不惭的打上了DSL字样。自用的无所谓了。

后面印上自己的ID留作纪念。

软件调试差不多了。DSL效果也出来了,和F70如出一辙,犹有过之,因为F70内部用了一个DC-DC,把3.6V的电压变换为3.0V和 2.8V供DAC和功放,对音质有一点影响。

本设计中,采用共模电感和高纹波抑制比、低噪声、超快响应的LDO抑制PC端来的干扰,大容量黑金刚贴片电解,提供干净快速的电源。
音频耦合和输出隔直采用伊娜贴片,DAC和功放的电源用AVX钽电容去耦。电阻全部1%精度。大量采用磁珠和共模电感抑制干扰,端子并联ESD器件抗静电干扰,提高可靠性。

搭配philips自家的旗舰耳机X3,底噪无,音质温暖圆润,低频震撼无比,简直恰到好处,绝佳拍档。

体积比烟盒还要小一截。

可是美上美的编码器太贵了,单只要8块钱,用不起啊~

其实最初是想用以前DIY VFD时钟时用的松下滚轮编码器,结果一搜,居然要26RMB了,掩面而泣,放弃。

换拨动的吧,便宜量足,与编码器相比,各有千秋。

机壳从新打样

不能用aiwa的DSL字样了,那就自创一个吧!DSB---Dymatic Super Bass(动态超低音),可是怎么有点像骂人哩?改为 Super Dymatic Bass(超动态低音)吧,缩写为SDB。
左右拨动是音量调节,按下是低音强度选择,分为关-1-2-3共4档,长按是重置音量和低音强度。2档最舒服,3档最强烈,不过对有的歌曲就提升过度了。

当然,低音提升的同时,中高频也一并作了相应处理,DSP数字化的威力不容小觑。
最下面的是工作状态指示灯,正常工作时七彩变换,增加一点生气。

手焊,28块钱买了个热风枪,还很好使,拆焊芯片毫无问题。

可是手焊毕竟太吃力,于是上迷你刷锡台吧!

网上定制无框钢网15块钱包邮。

少不了回流焊,焊接只需8分钟。咸鱼320淘的。开始有一家卖180,付款后卖家却反悔了,无解释就关闭交易退款,气得我直接拉黑。

刮锡刀.......

第一次用,刷完锡,抬起时钢网拖动了一下就花了。。。

手焊(左)和机器焊接(右)就是不一样。

第三版。应朋友的要求,更换了USB解码和功率放大芯片,应对老芯片缺货之忧。某宝的PCM270X翻新货多多,有一次居然发来一片PCM1815,上机后USB无法识别才发现~这是什么芯片?资料都无。

历时2个月,软硬件终于定型了。

一堆盒子。客居异乡,因陋就简了。

DIY就是要买太多东西,唯一的乐趣就是打发空余时间了。

两个版本,音质没什么差别,反正我听不出来。蓝色板子的输出功率大:40mW+40mW,绿色的10mW+10mW,适合16-32 ohm耳机,高阻抗的没试过,手上没有。
至此可以告别随身听了。

有兴趣的可以入微信群(QQ群同名)交流:SDB超动态低音耳放群

网友A:
这不得整一个贴片机量产开卖吗?

网友:
这个高级啊太厉害了

网友:
这水平,这级别的大佬,只能顶礼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得整一个贴片机量产开卖吗?

那就太夸张了

网友:
这个太费钱了

网友B:
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的观念是别无端端地扰民, 在家听音乐看电视也都小音量

幸好车的隔音和音响效果不错 茶有时候就在车上享受一阵,这种剧场般效果是耳机无法体验的

楼主:
总共千余元吧,不及一台炒上天价的D6C啊,耳放百元出头

网友:
一路烧下来都是高端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代不同了 现在人的观念是别无端端地扰民, 在家听音乐看电视也都小音量

幸好车的隔音和音响效果不错  ...

车内听音环境更加复杂,听感和耳机相比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网友:
自制耳放,不是一般的牛啤!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内听音环境更加复杂,听感和耳机相比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那是肯定的, 头戴式高保真耳机我也有 但音量你调大了耳朵吃得消吗
有些音乐作品气势磅礴 带耳机的话 音量小了完全品不出味道
所以 如果有好的听音环境应该首选

网友:
牛人,工具都是新购,领导级了

网友:
哪里有卖的?

楼主:
过几天,壳子出来后,会在咸鱼上架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

网友:
这都可以 小批量生产了

网友:
能不能放一段播放的音频来听听?

网友:
示波器、回流焊、钢网。。。。

楼主这是要出成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