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问题,亚龙DS1102D开机卡画面

楼主(2025-07-28):
就是说亚龙的DS1102D 开机卡画面 他实际上应该就是鼎阳的1000系列 请问这玩意刷1000系列固件OK不OK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不知道,我的普源RIGOL DS1052E 50M数字示波器可以刷机成为DS1102E DS1152E

网友:
只要手上有编程器可以备份固件,那就随便刷,可以保证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