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BIOS出现奇怪东西,发现有改动记录

楼主(2025-07-28):
BIOS升级处发现,自己没去的时间段有改动记录,什么样的东西能进BIOS改动呢?
电脑也出现需要自动修复,而且开机就提示,进不了系统,
处理了BIOS,就不再提示修复了

楼主:
补充下:还出现这个东西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A:
没看懂你说什么,后面贴子明显是没有激活的问题。

网友B:
哈哈,找个激活程序激活即可,不过小心有的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什么,后面贴子明显是没有激活的问题。

那有错误代码,我查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找个激活程序激活即可,不过小心有的有毒。

不行,连BIOS都被改,激活换了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错误代码,我查了下

你是教育版,跟我们常用的版本激活方法可能有区别,反正我也没用过教育版,具体不好说。

网友C:
不是bios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问题吧

BIOS都能被改哦

网友:
bios一般都是有保护的,非人为一般都修改不了吧。

网友:
重做系统换成专业或旗舰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还出现这个东西

这个你应该装的是LTSC版的或者是企业版的吧,或者是用远程的KMS服务器激活的,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这种提示,解决办法是进控制台或是组策略里,把对应的项目改过来

网友:
系统里面是可以修改bios一些设置。基本的,时间,电风扇速度模式,内存cpu工作参数,不过你说bios的修改有纪录?
后面那个是激活失败,没连接上KMS激活服务器,已经说很明白了啊?你不懂这是啥?

网友:
到底改了什么

网友:
应该就是激活过期了导致的系统更改,比如企业版变教育版

网友:
自己的电脑吗?如果是有没有动自己忘了?如果是办公的就不好说了,不过这玩意儿谁会没事动它

网友:
我那个老电脑,也是突然变成没有激活。。。。。。。

网友:
不用关,系统也会修改一些BOIS设置的,这是正常的,病毒修改的几率微乎其微。后面那些都是激活问题,重新激活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重做系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