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根5芯的micro USB数据线

楼主:
这是一根手机随机带的 micro USB数据线,里面有5根芯,这头接触不良,于是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有金属保护套,

不容易拆开,

放大了看看,

用剪线钳拆开,

里面还有一个焊点,

地线接在这里了,

这一面接了红,绿,黑三根线,

另一面接了一根白线,还有一个焊片没有接线,如果接满了是6根线。
估计5根芯线的micro USB线已经停产了,现在的micro USB充电线里面只有两根细线。

网友:
地线接外壳是屏蔽线。

网友:
看上去不错,还有接电?

网友A:
空着的段子,是OTG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着的段子,是OTG用的

这个micro USB接头把 ID焊片设计到白线的旁边,如果接黑线就要绕过去。

网友:
4线/5线的是数据线,2根线的仅充电用,无法传输数据。

网友:
以前好多手机原配数据线都是这样有屏蔽层的。

网友:
以前大牌的线都还有i屏蔽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