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硕A550J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25-07-28):
一台华硕A550J笔记本电脑约两个月前充满电后关机一直没有使用,现才发现是使用有三年的后配置的电池无法开机,用电源适配器则能正常开机启动,且主机前面电池指示灯为橙色常亮(充满电时是显示绿色常亮),在刚开机进入windows时任务栏上显示电池图标电量由下向上跳跃显示在充电中,几秒钟后电池图标停止在0值,在关机状况下电源适配器接入数小时后主机前面的电池指示灯变橙色闪亮,疑是电池问题故将电池拆卸下来分别充满电并测量内阻都约为50毫欧左右,电池安装回原位后故障依旧,但电池图标停止在电量约78%值,此时去除电源适配器电源主机即掉电,到华硕售后服务试了一下电源适配器说没有备用电池可测验估计是电池问题,回来后又更换上旧的原机原装电池的电路板故障依旧,网购更换新电池后问题解决了,但是这让我疑问题原因是厂家有意为之,是否存在当电池内阻大到一定值后或者是电源芯片使用寿命计数器使电源芯片自我毁坏功能?只因我现手上无备件可测验,不知其他网友是否也有同感?

网友A:
电池有使用寿命,次数与时间,到了就锁了。

网友:
这应该就是人家说的电池饿死。

网友:
去测量电池,一定有一两节电池有问题。

网友:
电池控制板的确会纪录和控制

网友:
控制板锁了?

网友:
控制板控制了

网友:
真有可能是控制板控制.因为控制板会检测电池充电情况,电池中如果有一个坏了,充不了电,控制板可能会记录这个电池充不上电,从而断开输出,保证整个电池包的安全.

网友:
厂家说是为了安全锁死了。

网友:
到时间就该换了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吧~

网友:
时不时软包版本的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原厂电池保护机制非常多的,稍微有一点状况,就给你保护不输出了,你要想避免这个,那就换兼容电池吧,断电不锁,只有充放电保护,其他温度传感器/保险丝什么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使用寿命,次数与时间,到了就锁了。

是的!这是有意缺得设计设置成这样!目前有许多电器都有内部的计数器和时间限制计数当达到预定值后就自毁,此现象有蔓延趋势,如:有的计算机的BIOS、喷墨打印机的墨头、智能电视机固件、空调主控板、微波炉、洗衣机主控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有意缺得设计设置成这样!目前有许多电器都有内部的计数器和时间限制计数当达到预定值后就自毁 ...

商人就是这样,不能让你用很久,计划使用时间,也只能为难普通人,懂的完全可以破解,索尼是比较早的有协议的充电器与电池,比较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