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的LCR台表摩机

楼主(2025-07-28):
手上有一台LCR台表,型号是HG2817,频率最高到100KHz;其他都好,就是按键不灵敏。

因为这个表出厂已经有7年了,怀疑按键脏污了。于是准备对按键进行清理;拆除按键板一看,我的乖乖。按键板竟然是喷锡工艺,已经氧化严重。难怪按起来很费解。

这是按键板的正面

这是按键板的背面

抛开表面工艺不讲,PCB走线也是随心所欲,没有一点工整的美感。
这个按键板真对不起这台LCR表1.5K的售价,必须彻底改造;
感谢嘉立创免费做沉金板的政策,否则要费不少银子;
马上拿出卡尺测量尺寸信息;还好原设计都是毫米的整数倍,很容易就得到准确的尺寸信息。
外形尺寸是106mm*24mm;长边的螺丝孔位是100mm。
然后打开立创EDA,因之前画好了按键的封装,所以三下五除二就把PCB画好了,2层板。
突然意识到嘉立创免费只能打100*100mm以内的板子。还好螺丝孔正好是100mm。那就把板框裁剪到螺丝孔位置。
自检没问题马上出Gerber,下单助手一通操作提交。接下来就是短暂的等待。
3天不到就受到了顺丰已签收提醒。当当当,沉金板闪亮登场;

沉金按键板正面

沉金按键板背面

从老板子上拆下排线,焊到新板子上

焊好排线的正面

把焊好排线的按键板装回原位,完美;

开机,按键指哪打哪,非常的灵敏,要的就是这个好马配好鞍的感觉;
全文结束,谢谢。

网友:
得好好谢谢嘉立创。 谢谢分享!

网友:
动手搞下又跟新的一样。

网友:
45度画板,106小意思,实操过。

108的板,勾股定理不是白学的。

网友A:
线比原来的细很多,没影响吗?

网友:
这尺寸卡的刚刚好

网友:
羡慕会打板子的大佬
给我就直接镀镍了,手头东西都有,还能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
线路太细了。

网友:
最后效果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比原来的细很多,没影响吗?

按键电流都非常小,100uA左右,对走线没有要求。

网友:
没有打热熔胶固定,差评

网友:
这价格按键板给喷锡的真有点狗屎了,最不济也整个碳膜的

网友:
排线应该打热熔胶固定

网友:
沉金版比原来的提升了一个档次

像计算器的按键楼主怎么画的?

网友:
都这样了,要不顺手整个卧贴的XH254的座子改造下?另外,老兄那个按键铜箔的封装哪找的啊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

网友:
在没有阻抗要求情况下,原则上线越宽越好,毕竟越细电阻越大

网友:
这个固定孔10CM,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