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突破 TJ07-YH7012 4口16A PDU

楼主:
有懂行可以来看看,这是什么水准的产品?先不说极具特色的磨标芯片,这货输出写出 250V~16A 外部接线是 2.5平方的线(这个不管,可能是后配的),最重要的是内部连接线才 1 平方(左右吧)这 1 平方的线带 4 个 16A 的插口够用吗(或者说符合标准吗)?你要说平均给每个口 4A 那你没必要上 16A 的插座,就算是上 10A 的插座 1 平方的线也不够 4 个口用啊
还是这个 1.2mm 直径是个非标的 1.5 平方?

补充:检查了一下内部线缆标记为 海燕牌 A034649 01(BV) 1.5mm²

---------------------------------------------------------------------------------------------
另外手上的一个型号为 07NO1ES-0507 输出为 250V~16A 带 8口10A 插座,外部接线是 1.5平方的(这根线看起来是出厂带的)内部接线大小差不多

网友:
看线还蛮粗的。

网友:
感觉挺粗的
你的尺子归零了么?

网友: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和山寨讲什么标准,只讲价格!

网友:
1.5平方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粗的
你的尺子归零了么?

尺子没有问题,看标线有参考

网友:
突破是老牌子,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
国内制造业黄金时期就是房地产顶峰时期。现在就是计划性报废产品

网友:
第二种PDU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了。。。谢谢分享

网友:
山寨货,好用还是日本美国的,特别是100v的,非常粗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这样了。。。谢谢分享

是的。我检查了一下,根据线缆标识这个是 1.5 平方的线

网友:
看来真是非标的线

网友:
突破这牌子还行吧

网友:
看来是非标的线

网友:
这机架式排插也不可信了吗?

网友:
可以挑的话,选点别的!只能可以!

网友:
最后效果可以

网友:
厂家想:PDU一般用在机柜里,机柜里一般都是路由器和交换机录像机这些设备,所有插孔插满耗电量也达不到25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