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宝工(MT-2017)指针表拆解

楼主(2025-07-28):
我会把新买的东西全部拆一遍,并拍照,目的是为了损坏后可以知道元件参数,以便修复。
分享出来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如果大家有同款表损坏后不知参数的可以参照维修。

这表看起来还可以

9V电池加3V电池组,电阻x10K档输出12V

开壳

元件挺整齐

没有标准测试源,稍微测试看看

电压,对比福禄克15B+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本来也想买这个指针,一看参数,输入阻抗还是有点小,只有20KΩ/V,但功能较多,一般性使用也足够了。

网友A:
需要装两种电池?

网友:
一般性使用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装两种电池?

是的,跟MF47差不多

网友B:
指针式表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毕竟有些场景还是好用

网友:
宝工台湾的品牌吧,台湾的东西要比我没这边质量要好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块2017的表

网友:
做工挺规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装两种电池?

电阻档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式表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毕竟有些场景还是好用

是的,比如IGBT,微波炉高压二极管等的测试。

网友C:
感觉指针表什么都好,但是为什么不改一下要装两种电池的设计?

网友:
PCB板的,指针表偶尔用用。

网友:
这东西的质量可以,外部塑料看起来很好

网友:
这种应该是叫机械式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欣赏、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指针表什么都好,但是为什么不改一下要装两种电池的设计?

电阻x10K档需要比较高的电压,而其他电阻档不需要那么高电压。用9V降压给其他档供电是可行的,但电能会浪费在降压电路上。这个设计虽然需要两种电池,但比较省电,我这个表4年多了,还没换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