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个DS212J的白群晖,不开机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25-07-28):
手里有一个DS212J的白群晖,不开机请教怎么解决。里面装有两块硬盘,硬盘到正常,我想把里面数据导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用UFS Explorer,在吾爱论坛上面也下载的

网友:
方法1:用UFS Explorer
方法2:找块小硬盘,装黑群晖,把这两块盘挂上
方法3:装飞牛NAS,现在好像能挂载群晖的盘了

网友:
UFS Explorer很好用

网友:
不开机 有可能是白裙引导没了???

网友:
可能是捣鼓坏了

网友(2025-09-10):
黑裙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