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WA5320-si 拆机和刷机及固件

楼主(2025-07-28):
首先,一切源于服役多年的wndr4500v1寿终正寝了 cpu挂了 死透了,但已用h3c icg3000替换路由了,没必要再入手个无线路由器了,so 入个ap吧,思来想去入手两个h3c wa5320-si  ,鱼塘35-45一个,捡垃圾  便宜。

入手后  觉得其中一个不对,拆开震惊了,这水进的,唉   愿赌服输  擦干净再说吧

插电   上console线  ,一个正常进系统  ,一个卡在系统加载,,进水的反而能进系统!?
]

先拿能进系统的操作,看看系统版本,2021年的不算太老,但  是fit固件 然并卵

先升级boot rom  ,上电按 ctrl+D  ,   ,选3

设置串口波特率后,用串口线  发送固件 ,boot升级有两部分  都要升级,升级完后注意波特率

升级后不退出,回主菜单   ctrl+F   格式化flash的系统固件分区,

重启后boot rom已升级,从主菜单进以太网子菜单,设置后 开刷系统固件,不要用串口传固件 不稳定易掉线,且时间超长

第一次重启 因为要新建一些缺省文件  进入系统时间较长,,进去后发现OASIS系统太 TM复杂了,满头问号.....  谁有手册!!!!

附件 1、2
P15是2024最新版,对应可以升级以下硬件:
UAP300-SI/WA5320/WA5320-C/WA5320-C-EI/WA5320H/WA5320-SI/WAP722
E-W2/WAP722S-W2/WAP722S-W2-IOT/WA5322/WAP723-W2/WAP722X-W2/
WA5320X/WA5530/WA5530-SI/WAK532/WAK522/WA5320H-SI/WAK522H/WA
K522X/WAP722S-HI/WA5320XS-LI/WA5320E/WAP712X

附件 3
这个fat包比上面那个OASIS好使些,对应支持硬件较少:
WA5530/WA5510E-T/WAP722X-W2/UAP300/WA5320i/WA5320i-LI/WA5320X/
WA5320X-E/WA5320X-LI/WA5320X-SI/WA5530-LI/WA5530S/WA5530-SI/WA5
630X/WAP722XS-W2/WAP723-W2/WA5340/WA5530i/WA5530X

楼主:
注意  r2466 fat 固件对wa5320 支持型号很少,因为硬件有变化了,型号不对切不可乱刷  必砖

p11   p15   硬件支持基本一致,只是迭代更新

网友:
感觉好复杂

网友:
不太好折腾啊这个

网友:
卤煮分享这么详细,是想让我学习吗?你太看得起我了,手残党,哈哈哈

楼主:
console实在搞不懂命令,但可以web调试,难度降低了,

开机默认有个一串数字的ssid  没密码,连上后 得到10.40.94.X的ip

浏览器进入    名/密    admin/h3capadmin   ,ok了  点鼠标会吧

网友:
这个没网工基础搞起来太费劲了 学习成本非常高 每个版本命令都有差异

网友:
这个成色,实在是捡垃圾

网友:
刷机有点复杂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很多都是刷成爱快来用.我也买了几个.还可以

网友:
32+256看起来配置还挺好的

网友:
还是买个小米,傻瓜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很多都是刷成爱快来用.我也买了几个.还可以

没搜到爱快的包,有链接吗

网友B:
你都有icg3000了,为啥不直接用路由器自带的ac功能来管理这个5320?icg3000我记得v7版本自带两个免费的ap 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有icg3000了,为啥不直接用路由器自带的ac功能来管理这个5320?icg3000我记得v7版本自带两个免费的ap l ...

我手上的icg3000 没有ac功能,

<H3C>display  version
H3C Comware Software, Version 7.1.064, Release 0821P18
Copyright (c) 2004-2021 New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3C ICG3000 uptime is 0 weeks, 3 days, 20 hours, 28 minutes
Last reboot reason : Power on
Boot image: flash:/icg3000f-cmw710-boot-r0821p18.bin
Boot image version: 7.1.064P80, Release 0821P18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System image: flash:/icg3000f-cmw710-system-r0821p18.bin
System image version: 7.1.064, Release 0821P18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Feature image(s) list:
  flash:/icg3000f-cmw710-escan-e0810.bin, version: 7.1.064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flash:/icg3000f-cmw710-security-r0821p18.bin, version: 7.1.064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flash:/icg3000f-cmw710-voice-r0821p18.bin, version: 7.1.064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flash:/icg3000f-cmw710-data-r0821p18.bin, version: 7.1.064
    Compiled Dec 06 2021 15:00:00

网友(2025-09-01):
不能用编程器刷吗  我感觉我拆biso下来刷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