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RK71键盘加个电量指示

楼主(2025-07-29):
RK71键盘是很好的键盘,手感,待机后的响应速度,非常好,至少目前没感受到明显的毛病
但是过于精简,没有电量显示功能
正好最近pdd上买到了几个小模块,有电量显示功能,待机电流大概1uA左右,十分适合改造电量显示

小模块正反面,先把数码管拆掉,否则空间不够

键盘开孔,把数码管嵌进去
因为只用显示功能,不充电,所以拆掉了c口,减小电路板厚度,塞到键盘里

最终成品是这样的
是感应的,触摸数码管附近就能点亮,显示此时电量了
从此再也不担心键盘没电啦

网友A:
这个不错,关键字是什么,有空去拼几个回来玩玩。

网友:
方向是反的?

网友B:
确实,装反了,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楼主故意装反的,考虑一下应用场景,拿着键盘,往上一提,一看,正好。

网友C:
搞这么先进。
那么问题来了,键盘原产商为什么都没有搞?我猜是不是加上这个模块后,这部份也要消耗不少的电,必经上电池的东西讲的就是续航时间。

网友D:
讲到键盘,一直有个疑问呢,为什么很多无线键盘都不带物理开关,而很多鼠标却有这样的开关
难道鼠标更耗电?那个LED灯?

网友E:
好像有人说这种板子有的待机耗电很大,1微安是楼主测试的吗?

网友:
这个改得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关键字是什么,有空去拼几个回来玩玩。

pdd关键词搜起来还挺麻烦,我是直接拍照,第二张图,就能搜到,价格是4.9元10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人说这种板子有的待机耗电很大,1微安是楼主测试的吗?

实测是待机不到1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装反了,哈哈哈

对的,反的
当时也研究怎么装顺手,正反都试了,还是反的最适合我
这个没粘上,直接卡进去,很紧,所以随时可以调整

不过适合我的才是最好的,反装方便,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先进。
那么问题来了,键盘原产商为什么都没有搞?我猜是不是加上这个模块后,这部份也要消耗不少的 ...

这个是紧凑键盘,98键的那个就有4个电量显示的灯,这个我找了,没有
虽然1000mah的电池也能用很久,但是偶尔用时候没电了,我还得先怀疑一下是不是开关没开,是不是无线插头拔掉了,最后转一圈,才能确定,哦,没电了

这个模块耗电待机就不用担心了,我实测0.6微安,忽略不计
如果是4灯显示电量那种,可能更低一些

但凡它有个4灯电量显示,我也就不用搞了
设计者本身可能也是上班摸鱼,没考虑那么多吧,上面还有产品经理,还有拍板的人,都没发现
这个生产制造上出这个问题,很正常的
毕竟只有用户才是长时间使用者,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缺点

当然了,我记得这个价格很便宜,好像70多还是90多
gesket结构,还是金属定位板的,不容易变形,无线三模,待机后唤醒没延迟
所以它没什么缺点

后来办公我买了一个有数字键盘的,狼途102,塑料定位板,用了一段时间,中间明显塌陷变形,关键是睡眠后唤醒反应慢,出去转一圈回来打字了,两秒钟它才反应过来,就很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反的
当时也研究怎么装顺手,正反都试了,还是反的最适合我
这个没粘上,直接卡进去,很紧,所以随 ...

这个是充电宝的电量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到键盘,一直有个疑问呢,为什么很多无线键盘都不带物理开关,而很多鼠标却有这样的开关
难道鼠标更耗电 ...

没有物理开关的无线键盘,很少见吧
我目前手里无线键盘大概有七八个,都有的
可能早期产品没有?

说到无线,有些是改成键线分离的,实际上是一个有线键盘,但是c口能拔掉,所以没有开关,是不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充电宝的电量模块吗?

应该不是,有人说是杯子的温度显示模块
因为按一下,显示电量,然后下一个画面就是显示温度

卖家也是贩子,收来的,然后就买了,不提供技术支持

功能有:充电(好像是4057,最大600mA电流),显示电量,水温度显示?(也可能是湿度显示,因为图片里能看到%图标还在)有输出功能,能点亮led

反正这种小模块,不是电子烟,就是杯子
但是杯子带指示灯,带充电,不合理,而且输出功率不小,我个人倾向于电子烟
那个显示温度,其实是烟油的量吧,因为没看到哪个买家把温度搞出来
板子上也没有文敏电阻,也没有焊点

还有就是,它电池显示是5%一格,加减都是5个字起步的

网友F:
挺不错的,安在上下左右那会不会更容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不错的,安在上下左右那会不会更容易看

机械键盘右下角高度有限,所有改装几乎只能在上面,就是我改装的那个地方
如果是超小的led电量显示,那左下角位置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G:
按一下才显示电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一下才显示电量吗?

应该叫触摸感应?
就是碰一下附近就能亮了
有个MG触点,引出一根线,我贴到屏幕旁左边偏下一点的地方了
屏幕周围都可以,一触摸到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