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调亮度改为亮度和色度双调节(煜明股份YM-L6230备读灯)

楼主(2025-07-29):
家里有一个锂电池小夜灯,本来是一个开关调节亮度的。拆开发现是双色led的。电路也是分别控制两组灯珠。就想改成灯光颜色也能调节的。
应该怎么改,才最简单呢?

看图

楼主:
手机传送。大家凑合着看哈

网友A:
小白的话,建议这个驱动板整个换了,重新买可以驱动多个颜色的

网友:
这样是不是调不了亮度了?

网友:
8瓦?真好,这么大的功率,再增加电池容量就更棒了
把持楼主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话,建议这个驱动板整个换了,重新买可以驱动多个颜色的

新板子不好适配这个灯具外壳

网友:
怎么看这个电位器是调整两组led亮度比例的啊?

网友:
能改双调节不容易吧

网友:
手绘的图好像就是分开调的。中点应该两边一样亮,左右转分别两端的亮度大

网友:
有原理图值得点赞

网友:
好厉害啊,高手。

网友:
这么漂亮的灯改啥好呢?

网友:
我去,居然是线性调光,赶紧改,效率太低了。
因为线性调光电流肯定不大,灯亮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