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圆珠笔原理的按钮开关

楼主:
哈哈,这不是过去的摁扣吗,用到这里啦

网友:
楼主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A:
这种 手电开关失效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 有一个手电 接触不良,怎么拆都装不好了

网友:
这种开关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手电开关失效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 有一个手电 接触不良,怎么拆都装不好了 ...

按下去接触片离开上面两个引脚触点,再按一次接触片上升压着上面两个引脚触点.
说白了,都是接触不良,要么是磨损导致接触之间有间隙,要么是有打火导致接触面烧蚀.拆出来打磨一下,再修一下形状,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好多小开关都是这个原理,实现机械自锁。

网友B:
谢谢楼主拆解。最近买了一个同款来用,原来是这种结构。

网友C:
弄几个好贴技术贴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拆解。最近买了一个同款来用,原来是这种结构。

哈哈,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几个好贴技术贴来呀

哈哈,关键是没技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 手电开关失效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 有一个手电 接触不良,怎么拆都装不好了 ...

为了省成本,金属部分估计连铝都不是,而是铁

网友:
触点是开关寿命关键

网友:
这个是3-10瓦手电常用的开关,质量好的是黄铜镀锡几毛钱一个,

网友:
旋转开关转盘。

网友:
铁片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省成本,金属部分估计连铝都不是,而是铁

哈哈,纯铁的

网友:
这个开关看着就不行啊。

网友:
看着和我那个小手电的尾巴开关那么相似呢,我那也这样的,分重按和轻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