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丰田车机,对照接线图,改家庭音响!

楼主(2025-07-29):
这款车机带有USB接口和音频输入接口,改造个桌面音响,感觉可以 。

前面板还算方正。

拆开

控制芯片

功放模块 。

功放芯片 2 ,这个散热加的足。

电容参数

带有收音机模块

找到接线图 ,剪断几根导线 ,做接线 。

正负极 ACC 控制,灯线等等 。

接喇叭线  ,接了两组输出 。

接好线 ,电源用XT60 接口 ,音箱线用快接头 。

用可调电源测试,音量 10 ,耗电不高 。

找个工业电源 。

测试输出电压 。

接好电源 ,

测试使用功率。比较节能 。

听听歌 ,随机测试 。效果很好 。

车机改造家庭音响,对很多坛友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
效果好不好,还看音箱 ,接带有分频器的音箱,效果杠杠的。

就分享到这里 完 !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你们车机改家用,改完后是不是都在吃灰

网友:
手里有几个车机一直收着

网友:
现在都是用耳机,大喇叭扰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你们车机改家用,改完后是不是都在吃灰

是的,改了2个,都在床下吃灰..

网友:
我的RCD510已经很久没开过了

网友:
我曾经花65元买了一个国产车机,接上电源和喇叭以后,听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很少开了,虽然效果还可以。

网友:
家用不合适,开店当音响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车机没有CD反而好一些,不用操心收纳CD,直接把U盘插上完事。

网友:
这个前脸还算方正,有的异形的车机非常难整形
我之前买的20元车机改了给儿子上小学时听课文听英语,自从儿子上了初中后就吃灰了

网友:
车上的音响拿回家就不好听了,供电和空间不一样。

网友:
车机改家用,接线是个麻烦事,我想想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你们车机改家用,改完后是不是都在吃灰

我有好多年没听音乐了,我改了的话只会去吃灰。

网友:
以前用ATX线头改过一台卡罗拉的老式CD车机,效果还可以,不过多年吃灰,最近一次测试开不了机,暂时没去排查是电源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看楼主这个帖子想起自己的车了
我那个车里面的车机,播放音乐的话,总感觉比家里面的比如电脑加音箱低音要重很多,嗡嗡的,不知道是不是车机都是这样,和家用的相比低音都嗡嗡的?
用着好不习惯

网友:
TB2940那个芯片好像不是功放,功放芯片直接输出到喇叭。

网友:
现在都在刷视频了

网友:
用合适的尾插就不用焊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