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大佬看看这块移动硬盘用的是什么桥接器

楼主:
硬盘盒直出C口 插到电脑USB4端口认5G速率
已排除JMS578 asm1153e rtl9201r
只有JMS576/580的工具能認到
註:这个SMR的盘还不带trim指令

网友:
那应该就是576,保险的话,拆开盒子看看

网友:
移动硬盘要是在带个trim指令,有多少数据都得88。

网友:
那就567,也可以参考硬盘生产日期

网友:
拆开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能迅速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