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3元捡的艾美特CA23-RD1循环扇故障分析(已修复)

楼主(2025-07-29):
13元捡了一台21年的艾美特CA23-RD1,原来因为电源线频率控制线短路风扇转起来,清理干净后风扇能赚,但是高档风量小 低档卡顿 ,双向摇头要到一个角度风扇停转,过了这个角度又能转,电源板24V电压正常 开机到电机的电压只有21v,运转中电压很稳定,买的电源板没到,看这个故障是不是电机的驱动板故障,没有购买凭证艾美特售后按出厂编号18个月保修,这个比美的炒蛋,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换个电机划不来,给艾美特售后。

打电话说不是电机问题,说电机转就没问题,是控制板问题,等5元买的电源板到了换个试试,用12V电源能点亮控制板但风扇不转。不行就找找原来买的无刷电机试试手气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机霍尔老化,磁通量控制霍尔电压变小了导致.

网友B:
13元能捡?
楼主说说怎么个捡法,我也想捡。

网友:
等你结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元能捡?
楼主说说怎么个捡法,我也想捡。

废品站   得碰运气

网友:
哈哈,这个又是像一个坛友的无刷风扇故障一样,是电机里面的永磁铁松脱了,拆开用胶固定好就行啦

网友:
等你结果,哈

网友:
坏的,亏大了

网友:
和购的200多的艾美特风扇,,35W直流电机和电源板是一样的,,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强,且不畏惧天气热还辛苦地修电扇,我看着就在流汗了

网友C:
艾美特售后特别垃圾,大家千万别买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这个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983&highlight=%E6%B0%B8%E9%80%9 ...

这货偶尔还停机 不光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艾美特售后特别垃圾,大家千万别买这个牌子

确实垃圾 售后点少限制还很多 ,艾美特这个也就剩个牌子了 质量越来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电机霍尔老化,磁通量控制霍尔电压变小了导致.

不能传视频 没法看到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元能捡?
楼主说说怎么个捡法,我也想捡。

多卖废品 碰运气,我这个应该是二手垃圾 ,小区里面卡车收货那种,如果收电器的不好剪掉电源线

网友:
黄油电阻这么大,不可能短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700元的货,,壳还是漂亮的,,电机  电路换了,,就能用,

网友:
只有三块钱以上物业费的高档小区才有这种垃圾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