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说火线零线了!!!

楼主(2025-07-29):
最近,从我理解的约定俗成的角度,1P+N 我买的就是漏保

结果,等我收到商品,却是这么个东西

具体型号叫dz47pc25,而我明明拍的是1P+N

好麻烦,申请退款退掉了

连夜又赶紧拍正泰的,问了客服你家1P+N 是漏保,下单

我配电箱盖子到现在还开着,就等1P+N呢

然后,学习发现漏保一般约定俗成标1P+N 还有2P+N

那这个N,到底该叫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GB50303-2015

这个N标准应该叫中性线,这是国标全面采纳IEC(国际电工委员会)西方术语体系的结果

“零线”是苏联标准中对中性线的叫法,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语言痕迹,类似“4分管、6分管”这些叫法,源自英制的上海洋泾浜水暖工,不属于现代国标术语体系

GB 50303-2015 已明确废止“零线”提法,统一为“中性线”

PS:德力西这个dz47pc25,本质是火线有短路过载保护机构,N没有,但N能联动断开

今后不说0线了,改说中性线,根源就是如下图:我们住户就是Z Z1 Z2中的一个而已

网友:
这玩意不是漏保,就是个空气开关而已

网友:
今后不说0线了,改说中性线。谢谢科普。
不过,本人认为说法不重要,只要大家都能听懂即可,关键的问题是产品要质量好。

网友A:
G: ground 地线
N: Null      零线

网友B:
中性线一般老百姓俗称零线啊?楼主说的漏保是怎样理解的?漏保是漏电保护器吧,和楼主买的开关不是一回事吧,你买的这种开关只能按照楼主的说法相线加中性线的空气开关吧,这种开关保护有局限性,只能分断相线的过载和短路,中性线只有断开功能,优点只有一个省空间而已。漏电保护器除了过载短路保护还有漏电和触电保护,和楼主的开关不一样吧

网友:
0不就是中性吗,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1p+n没错    但不是1p+n漏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 ground 地线
N: Null      零线

在这里,N:Neutral,不是Null。

网友:
价格的问题,,商家比买家肯定更懂,,哈哈,,这个就是没漏保,,买家可能想要买有漏保的,,2P更好

网友D:
正常漏保我们要买2P,2P,2P,不要叫错,你买1P+N,却希望卖家发2P的,人家也难做啊

网友C:
什么叫法不是很重要,只要人们不会理解错了就行。楼主将这一提法跟购买漏保关联上其实没有必要。东西买错了,说明楼主不是一位细心的人。详情介绍没有看,凭自己的认知下单,这种做法不可取哦。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这一习惯甚至是大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法不是很重要,只要人们不会理解错了就行。楼主将这一提法跟购买漏保关联上其实没有必要。东西买错了 ...

赞同该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线一般老百姓俗称零线啊?楼主说的漏保是怎样理解的?漏保是漏电保护器吧,和楼主买的开关不是一回事吧 ...

我自己配电盘中漏保坏了,表现为容易跳,所以,我是知道漏保长什么样子的
德力西这个卖家,故意选择里面有个1P+N,而且对应图片是一堆开关漏保在一起
等收到了才知道是这么个玩意,就旋即拍正泰了。需要争分夺秒,等着换
德力西从施耐德引进了全套技术并合资建厂,我挺喜欢的,而正泰是自主研发,不过近些年正泰的专利超过施耐德了。正好我配电箱原来是正泰,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漏保我们要买2P,2P,2P,不要叫错,你买1P+N,却希望卖家发2P的,人家也难做啊 ...

你搞错了吧?我哪里有希望卖家发2p的文字表达?

而且我配电箱里面就是1P+N,即使给我一个2P+N的漏保,我还得改线,我才不想舔麻烦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网友E:
0线,简单直接,什么中性,直接增加50%说辞,
感觉有把西方21种性别搬回家的味道

网友:
德力西正泰都差不多吧,我感觉着个牌子都是浙江产的,不差太多,据我了解这个品牌里有高端一点的也有针对喜欢便宜的低价格产品,做工和价格成正比,市场上大部分都是便宜货缩水的不能再缩水了。其质量与可靠性和施耐德专供中国的开关还相差很远,本来施耐德专供中国的就是降成本的产品。要可靠的话还是施耐德或ABB的,价格就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法不是很重要,只要人们不会理解错了就行。楼主将这一提法跟购买漏保关联上其实没有必要。东西买错了 ...

因果关系你搞反了

不是因为N的叫法导致买错
是卖家一堆产品分类,对应一个图,图里面各种空开漏保都有

等收到这个货,我才研究N

我回帖都是极其谨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线,简单直接,什么中性,直接增加50%说辞,
感觉有把西方21种性别搬回家的味道 ...

老熟人,不是我想请的,我没那资格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标GB50303-2015

中性线的定义是科学问题,21种性别是社会问题。二者对比,不太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N:Neutral,不是Null。

你纠正的非常好,非常及时

“G”不是标准符号,过去有人把地线写成 “GND” 或 “G”,但在电气图纸、设备端子排、插座标识中,一律使用“E”。

估计这个回帖的人,是位老人家,他人还是满热情的,大家一起交流,就排除谬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错了吧?我哪里有希望卖家发2p的文字表达?

而且我配电箱里面就是1P+N,即使给我一个2P+N的漏保,我 ...

你原来这个明明是2P的漏电开关,改个毛线啊,而且哪来的2P+N?找厂家定造?只有2P,没有2P+N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