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呼吸灯是什么原理?就一个LM358运算放大器

楼主:
这是我对着实物画出来的一个电路图,确实有呼吸灯的效果,就一个LM358运算放大器,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利用运放和RC电路生成周期性振荡信号,通过电容充放电改变LED的驱动电压,实现亮度渐变。‌‌

网友:
关键在两个358

网友:
7脚输出矩形波,1脚输出锯齿波,电压变化,亮度跟着变化。

网友A:
猜测第一个相当于施密特比较器,第二个积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第一个相当于施密特比较器,第二个积分电路

就是这个结构,对外就是个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B:
不错,这个原理设计还挺巧秒.好久不用模拟元件做这类设计了,这几年都是MCU操作实现这类功能.

网友:
两级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振荡器,频率取决于那个电容的充电速度。

网友:
50多年前推出的 NE555 内置了两个运放,就是为简化这类电路设计。
其原理分析和各种应用应该是满天飞,飞了50年那种。
现在如果说搞不懂一定不是因为资料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原理设计还挺巧秒.好久不用模拟元件做这类设计了,这几年都是MCU操作实现这类功能. ...

确实,如果用单片机,实现起来很简单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输出是三角波,可以逐渐变亮

网友:
第一个以1/2提供频率输出不停切换,第二个电压斜率形成呼吸效果。为了扩流在1脚接Q1。
但由于输出是线性工作,不建议使用大功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果用单片机,实现起来很简单

那不一定呢,楼主这个设计图很简洁呀.用MCU电路稍简洁但需要下载,可以实现更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