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丸子款刨冰机DCSP-1551拆解 还挺复杂

楼主(2025-07-29):
《樱桃小丸子》家里的刨冰机堪称特色,这个摸样相同的电动刨冰机也好不逊色

正面

左面

右面

后面

标签

底面(可以看到刨刀并且可调冰渣的细度)

装上冰块下压右面的手柄,沙沙!!!就出冰渣了

拧动上面的手轮取下机头

装进冰块

扣上机头,转动右面手轮电机运转刨出冰渣

好奇里面啥名堂就拆开了
机头上7颗螺钉退出来就分开了壳子

上面的手轮套在冰块驱动爪轴上(仅互相支撑,各自转动:手轮转动开启机头锁插、驱动轴由齿轮减速驱动)

驱动齿轮与驱动轴间以方轴连接,随着冰块刨薄压力弹簧会使方轴伸出

右面手轮上设有拨爪,用以拨动电源开关

电源微动开关固定在一个支架上,支架只有在机头锁定在基座上才把微动开关推到手柄可以开机的位置上,防止驱动部分在机外转动发生危险

继续取下2颗螺钉,可以拆下电机和减速箱

取下减速箱上4颗螺丝,拆开减速箱,里面是3级齿轮减速,其中电机上驱动齿轮是铜质的,其余是塑料;取下2颗固定电机的螺栓,就见到电机真面貌了

电机是15w220v整流型号的,看来是个永磁有刷电机。电机供电板很简单:4只2极管构成整流桥,经400v10微法电容滤波,再串联一个缓流电阻连到电机上

如此如此。

网友:
感谢分享,头一回见这玩意

网友:
小丸子款刨冰机还挺复杂,是的,不然它怎么会取名为《樱桃小丸子》哪

网友:
都是塑料件

网友A:
快十年了,淘的么?

网友:
朔料的,刨冰能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刨冰机加工应该要一点力度吧,全是塑胶件有点不耐用啊...还好电机齿轮用了铜质.

网友:
刨冰机看着不太复杂

网友:
你这可能是个外贸货

网友:
全塑料传动啊?扭矩能够吗?

网友:
只有电机齿轮是金属材质,命不久已!

网友:
同感,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B:
看着就像日子货,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十年了,淘的么?

但年脑抽大价钱买的,用了几次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像日子货,应该不错。

小丸子家的是手摇刨冰的,这个属于动画片周边经济~用刨冰机械的外壳,里面填了电动瓤子~而且是220v的~小丸子家只有100v或110v,220v就是假洋鬼子。

楼主:
2016年制造,过去这多年,这些塑料件依旧很新,没有丝毫老化迹象,也没有常见的螺钉孔渣裂,齿轮上的润滑脂透明清澈,但年涂敷的形状依旧,说明用料很讲究~刀片刮削冰渣也没有很大阻力,所以塑料配置还是得当的。

网友C:
用电的,还有手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的,还有手动轮。

估计原本全手动的机器,是手摇左边轮子来刨冰,而上面轮子是边刨边用丝杠下压冰块的,现在电动了手轮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