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豆浆机DJ12B-W58QG 时而工作时而停止故障

楼主(2025-07-29):
这款豆浆机故障现象为时而工作时而停止

这是一款2012年的豆浆机

豆浆机内面的主板

豆浆机内面的标签信息

采用的是老式的变压器

主控采用是电磁炉常用的主控芯片CHK公司生产的HEA08F20A芯片

开始总以为是耦合器接触不良的原因,经检查为底部的115度温控开关控制温度过于灵敏所致(主要是温控开关串联在220V供电回路中),用125度温度开关代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感觉主板上都糊掉了涅。

网友:
修好不简单

网友:
这种好修,电怕就是贴片电容漏电,这个就不好查了

网友:
然后还能正常停止加热不?

网友:
不是过于灵敏,应该是坏了。所以还应该用115度温控开关代换才对。125度没什么保护作用了。

网友:
一坨黑色竟然没事

网友:
原来的老货还是很耐用的,,至少电机都还是铜的,,现在基本都是铝线了,,谢谢分享

网友:
防水胶是不是要处理下

网友:
换温度控制就修好。

网友:
豆浆机使用率不高吧

网友:
这个豆浆机好复杂的主板~豆浆机的不溢汤功能很赞,我就用它煮粥,不用担心跑的满哪都是腻乎糊。
那个限温器应该是放干烧的,机内有水存在不应该动作~~~

网友:
我母亲把上盖泡水里洗,坏了一个

网友:
技术可以啊   厉害

网友:
老货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这种温控开关是不是可以用短接来验证是不是温控开关的问题。

网友:
4楼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