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大神修改过MH-M18蓝牙模块名称与添加配对密码

楼主:
RT
查询了一天都没有查到修改的资料
只查到国外论坛有只言片语的问答

这个烂大街的模块,没有配对密码谁都能连接它,名称都一样,使用多了就分不清了谁是谁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网上查的资料很有限

网友:
搜论坛,记得好像有贴子,类似不一定是这个模块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这位玩这个品牌芯片玩的挺溜

还是你厉害!
这个帖子都能找到!
坛子里的大神果然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这位玩这个品牌芯片玩的挺溜

大概看了一遍,对我帮助不大,曾经我在杰理官网看了,要修改得要有密码,密码是大难题要一级代理商才能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一遍,对我帮助不大,曾经我在杰理官网看了,要修改得要有密码,密码是大难题要一级代理商才能弄 ...

要不和他交流一下,确定你这芯片是啥系列,然后才知道,需不需要key,需要key就没得玩了。
杰理方案的库存耳机几毛钱就能买到,若是刚好又能买到不需要key的,那么就可以自制tws功放了,现在卖的成品,死贵,蓝牙名不满意,提示音烦人,还有你说的任何人都能连上或者输入密码的问题,反正各种的不合心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和他交流一下,确定你这芯片是啥系列,然后才知道,需不需要key,需要key就没得玩了。
杰理方案的库 ...

根据国外论坛说法,这个芯片可能是AC6925C,我买的这模块提示音不是人声,这个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没有配对密码,一点安全都没有,我不是做功放,做功放不会用这种模块,改不了就这样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