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光威480G MAS0920 B2C开卡就变成少一个DBFHCAPC.BIN固件

楼主:
本来正常,不懂乱点成sort,变砖了,再开卡就变成少一个DBFHCAPC.BIN固件,无法使用了,求大神给一个能开卡的固件

网友:
这个272的闪存的参数不好找,就不知道有高手可以改吗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固件不对,下MAS090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下MAS0902A。

DBFHCAPC.BIN就是缺少这个固件,有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到处没有

网友:
看看这个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DBFHCAPC.BIN就是缺少这个固件,有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到处没有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9Cz0dTS3i7XRSW7thz5mA 提取码: mfw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DBFHCAPC.BIN就是缺少这个固件,有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到处没有

这个有!!!!

网友:
272的闪存的很少见

网友:
你先看一下闪存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DBFHCAPC.BIN就是缺少这个固件,有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到处没有

非常感谢,这个里面有,但是还是开卡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找到固件了,还是开卡失败了,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B16A03050 /PF29F32B2ALCTH2(1CE) 这应该就是闪存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

还是不行,真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xmrom.kmdns.net:5000/006-Maxio/MAS0902/V2/A2-B17-0x39-A0.09.019-H210304a-V2.7z
用这个包

B17的不行,都检测不到芯片